【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2:让 LED 闪起来这事其实并不简单

楼主:
先看接线(教程里边说,直接用跳线将PinA0\PinA1和LED1\LED2接上,不习惯这么做,习惯上还是要各串一个限流电阻器(1.5KΩ)):

再看视频:

这个示例测试完有两个问题,一个不习惯,五个困惑和一个肯定。

问题1是:这些API的介绍在哪里?也就是说,哪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 https://www.arduino.cc/reference/en/

问题2是:这段乱码,即使将界面语言设为简体汉语也还在:

不习惯的是,居然MounRiver Studio的输出正常提示用的是红色,所以第一次用有点愕然——这么多报错:

五个困惑是:

1、变量类型"u8"指的是“uint8_t”吗?

2、GPIO库函数5\7\9-14\16-17里边的参数有32、16、8位不同的类型,这些数据的取值范围没有提及,而且没有说明为什么分别是这么些位。

3、每一个管脚以及整个板子向外排电流和向内灌电流的安全值是多少,也没有提及。

4、对代码做一点修改之后,要重新上载的时候,MounRiver Studio提醒有一个进程尚在运行,请先将其终止(Terminate),但是在程序界面里找不到终止的按钮,按评估板上的重启和开关两个键都不行,于是就将MounRiver Studio本身关掉重启一下。

5、将编程器拔掉再插上时,提醒找不到设备(device),似乎要把评估板上的重启按一下才行。

应该肯定的是API的确做得不错,有Arduino的味道。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附上本次测试的代码:

int main(void)
{
    u8 i = 0;
    u8 j = 0;

    Delay_Init();
    Led_Blink_In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

	while(1)
  {
	    Delay_Ms(25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 == 0)?(i = Bit_SET):(i = Bit_RESET));
	    Delay_Ms(25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j == 0)?(j = Bit_SET):(j = Bit_RESET));
	}
}
/*
 * LED_blink.c
 *
 *  Created on: Jan 27, 2021
 *      Author: MQ
 */

#include "LED_blink.h"

void Led_Blink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 LED_blink.h
 *
 *  Created on: Jan 27, 2021
 *      Author: MQ
 */

#ifndef HARDWARE_LED_BLINK_LED_BLINK_H_
#define HARDWARE_LED_BLINK_LED_BLINK_H_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Led_Blink_Init(void);

#endif /* HARDWARE_LED_BLINK_LED_BLINK_H_ */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