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 开始写程序

楼主:
上次发了一个贴子,

【树莓派Pico测评】-开箱+下载

大家很活跃,这次再来一个

怎么写程序,官网上关于这款开发板介绍很详细

首先这款开发板是自研芯片,型号为RT2040

双核 CM0+ 133Mhz

外设不用多说了,该有的全部都有,IO有30个,不像其它芯片那样有PA,PB,PC等,

IO只有编号,GP0,GP29

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特点是有可编程IO,这个就比较牛了,可以做类似于CPLD的事情,

有9条指令,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CPU了

有跳转,等待,输入,输出,发送,接收,移动,中断,设置

16位指令编码,其中3位指令码,5位延时码,等

它可以做什么?可以模拟常规接口,像SPI,I2C,UART,PWM完全没问题,更像时序较严格,快的 WS2812也完全没问题

官方手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PIO

以后我专门发个贴子来玩玩它

言归正转,说如何开始写程序?

上次例子是往里边下载现成的UF2程序

UF2和HEX差不多吧,关于它的介绍,这里有篇文章,

我就不多说了 https://blog.csdn.net/kh766200466/article/details/103633649

如何自己编译程序呢?

首先这个芯片是Cortex M0+的,

板上带有SWD调试接口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焊接了SWD接口,在KEIL里查找CPU,

一查找开发板重启,再查找还是重启,反正找不到

后来到官方论坛中查找了一下,发现这玩意双核的,好像不太一样,反正我手时的J-LINK V9是不行,

不知道更新的J-LINK 是否可以,有更新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这个芯片寄存器手册官网上是有的,很详细,但我J-LINK用不了,所以就没继续测试下去

官方的SDK是可以在LINUX或WINDOWS下编译的,

但我在WINDOWS下尝试多次还是失败,

GIT,PYTHON,VS2019,GCC全都好了,可CMAKE还是失败,

只好放弃了

官方重点推荐的还有另一种编程方式,即MicroPython编程

这个也比较有意思

先下载MicroPython低层固件

按下板上按钮不松开,再插上USB上电,此时出现盘符,拖入固件

然后就绪后设备管理器会出现一个串口,

下载官方推荐的MicroPython IDE软件,名叫Thonny,

链接 : https://github.com/thonny/thonny/releases/download/v3.3.3/thonny-3.3.3.exe

下载后,安装 ,打开,配置解释器和串口,然后就可以玩耍了

以下代码来个LED闪烁灯,0.2秒开关一次,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的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utime
  • led_onboar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
  • while True:
  • led_onboard.value(1)
  • utime.sleep_ms(200)
  • led_onboard.value(0)
  • utime.sleep_ms(200)

写好后直接点运行按钮即可下载到开发板里运行

最后再来个极端测试,注释掉延时指令看一下

  • import machine
  • import utime
  • led_onboar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
  • while True:
  • led_onboard.value(1)
  • #utime.sleep_ms(200)
  • led_onboard.value(0)
  • #utime.sleep_ms(200)

不测不知道,一测下一跳,输出脉冲竟然能跑到50.3731KHZ

解释型的指令能跑这么快已经很不错了,

也就是说 led_onboard.value(1) 这个指令时间是小于 20uS的

解释性的比跑普通51还要快了,所以用MicroPython来跑控制完全没问题,

关键是写程序方便啊

来个PDF教程,

RPi_Pi Pico_Digital Edition RP2040_MicroPython_开发入门

正在审核,稍候补充

网友A:
vscode安装cmake cmake-tool。然后用raspberry pi的Github仓库的pico-project-generator,clone到本地后,cmd打开其路径,敲击python pico_project.py --gui helloworld(前提安装了python,helloworld是你自己的工程名字),即可弹出界面。location是你保存的路径,功能随你选,选择编译选项为create vscode project.即可自动帮你构建好,这样就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
总体来说,Pico没啥好玩,从单片机的角度上,随便个国产单片机都可以玩这些外设。不过可试下Pico的双核例子,写的代码很少,但是感觉比较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code安装cmake cmake-tool。然后用raspberry pi的Github仓库的pico-project-generator,clone到本地后,c ...

你这个方法我在WINDOWS下试过,都是最终编译不了,

LINUX下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我在WINDOWS下试过,都是最终编译不了, LINUX下没试过,

没问题的,就是在window平台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就是在window平台下

嗯,我的就是不行,

就卡在NMake那里,

不知道哪里没配置好,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就是不行, 就卡在NMake那里, 不知道哪里没配置好,呵

那你直接下载个vs 2019 在其developer command prompt for VS 2019下编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下载个vs 2019 在其developer command prompt for VS 2019下编译把,

是按这个来的,生成的项目用vs2019打开,好多错误,

先不搞这个编译了,哈,先用MicroPython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SN 发表于 2021-1-27 11:51 那你直接下载个vs 2019 在其developer command prompt for VS 2019下编译把 ...

哈哈哈,那就玩mpy吧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好,给我们这样的新人写的教程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自己申请的pico快点通过啊,也玩玩

Micro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