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Gokit3测评】+WIFI配网传输数据

楼主:
今天早上发了一篇WIFI配网的帖子,现在接着更新,当8266成功配网以后,手机端可以进行数据点的操作,现在就使用手机端口控制核心板上面的小电机,具体如下.

电路图:

L9110驱动芯片我相信大家都用过,输出电流最大好像是800MA左右,记得不太清楚了。直接进入正题。

arduino 初始化D5 D4 引脚作为输出,上电配置输出低电平

  pinMode(5,OUTPUT);
  pinMode(4,OUTPUT);
  digitalWrite(5,LOW);
  digitalWrite(4,LOW);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然后就是等待手机端数据发送给8266,有两个函数非常关键

myGizwits.hasBeenSet(EVENT_LED_ONOFF)
myGizwits.read(EVENT_LED_ONOFF,&varR_LED_ONOFF);

下面就是接受数据然后执行操作,这个比较简单

工程是基于自动代码生成另一个文件 simpleTry

打开以后更改一下官方的文件就可以了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下面是整个工程的代码以及工程

/**
************************************************************
* @file         Gizwits + ArduinoUnoR3 Library
* @brief        Datapoints handle , Gizwits Process
* @author       Gizwits
* @date         2017-08-01
* @version      V03030000
* @copyright    Gizwits
*
* @note         机智云.只为智能硬件而生
*               Gizwits Smart Cloud  for Smart Products
*               链接|增值ֵ|开放|中立|安全|自有|自由|生态
*               www.gizwits.com
*
***********************************************************/
#include "Gizwits.h"
#include <Wire.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mySerial(A2, A3); // A2 -> RX, A3 -> TX

Gizwits myGizwits;
/**
* Serial Init , Gizwits Ini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mySerial.begin(115200);
  myGizwits.begin();
  pinMode(5,OUTPUT);
  pinMode(4,OUTPUT);
  digitalWrite(5,LOW);
  digitalWrite(4,LOW);
}

/**
* Arduino loop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bool varR_LED_ONOFF = 0;
void loop() {

  //Configure network
  //if(XXX) //Trigger Condition
//  myGizwits.setBindMode(0x02);  //0x01:Enter AP Mode;0x02:Enter Airlink Mode

  if(myGizwits.hasBeenSet(EVENT_LED_ONOFF))
  {
    myGizwits.read(EVENT_LED_ONOFF,&varR_LED_ONOFF);//Address for storing data
    if(varR_LED_ONOFF == 1)
    {
      digitalWrite(5,HIGH);
      //RGB_Color_Control(255,55,55);
    }
    else
    {
      digitalWrite(5,LOW);
//      RGB_Color_Control(168,55,55);
     }
  }
  myGizwits.process();
}

工程:

下载上传完毕之后在手机端点击数据点,就可以看到电机动作,当数据点打开时电机转动,关闭时,电机停止。因为不好截图,我这里就不给大家上传图片了,整个代码附在下面的工程里面,初学者可以下载学习使用。

网友A:
arduino确实弄原型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uino确实弄原型快。

哈哈,之前没用过,现在趁机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之前没用过,现在趁机学习下

还是得往下学,arduino搞原型还行,产品里面我还没见过谁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往下学,arduino搞原型还行,产品里面我还没见过谁在用。

感觉arduino玩玩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