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干扰陀螺仪实验二

楼主:
这是分另用铝板和A4纸放在高压电和LSM6DSOX传感器中间,发现A4纸同样能减小高压电对陀螺仪的干扰,判断影响陀螺仪输出的应该不是电磁辐射,而是声音。

网友:
我发现啦。虾兄你用户名竟然叫虾扯蛋实验室啊

网友:
你这个试验不准确,应该把电路板放在金属和非金属的盒子里测试更能准确,要是隐隐干扰的话,将放电的声音录下来,用音箱不同的音量来放,看干扰的幅度才能确定。

网友:
你这个试验不准确,应该把电路板放在金属和非金属的盒子里测试更能准确,要是怀疑声音干扰的话,将放电的声音录下来,用音箱不同的音量来放,看干扰的幅度才能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试验不准确,应该把电路板放在金属和非金属的盒子里测试更能准确,要是怀疑声音干扰的话,将放电的声 ...

实验可能不严谨,不过A4纸如果不能屏蔽电磁干扰,至少证明陀螺仪的干扰不是电磁干扰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验可能不严谨,不过A4纸如果不能屏蔽电磁干扰,至少证明陀螺仪的干扰不是电磁干扰引起的。

也不能证明,因为有可能是光造成的干扰,放电时有声音,有光,有各种频段的电磁干扰,A4纸也可以挡光的。而你只认为有声音或电波干扰。所以是不严谨的。

网友B:
我上网查了一下,超声波可以干扰陀螺仪,放电估计能释放出超声波,你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网查了一下,超声波可以干扰陀螺仪,放电估计能释放出超声波,你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是超声波

网友:
陀螺仪,微机械封装的陀螺,对振动敏感,可能声音哪个范围有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