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三、USB HID例程运行

楼主:
我对USB研究也好一段了。研究来研究去,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就一个HID。

因为HID不用任何驱动,只要有USB口的电脑都应能识别。

从网上找到的不错的USB资料:

USB设备描述符-概述

当插入USB设备后,主机会向设备请求各种描述符来识别设备。那什么是设备描述符呢?

Descriptor即描述符,是一个完整的数据结构,可以通过C语言等编程实现,并存储在USB设备中,用于描述一个USB设备的所有属性,USB主机是通过一系列命令来要求设备发送这些信息的。

描述符的作用就是通过命令操作作来给主机传递信息,从而让主机知道设备具有什么功能、属于哪一类设备、要占用多少带宽、使用哪类传输方式及数据量的大小,只有主机确定了这些信息之后,设备才能真正开始工作。

USB有那些标准描述符?

USB有5种标准描述符:设备描述符 、配置描述符、字符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  。

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USB的描述符之间的关系是一层一层的,最上一层是设备描述符,下面是配置描述符,再下面是接口描述符,再下面是端点描述符。在获取描述符时,先获取设备描述符,然后再获取配置描述符,根据配置描述符中的配置集合长度,一次将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一起一次读回。其中可能还会有获取设备序列号,厂商字符串,产品字符串等。

然后,主机同单片机之间是通过中断来完成所有数据交换的。

而例程中的README则说明了例程的功能:

我用一个从网上找的工具来验证一下就行了:

 这个工具如下:

我发了1,1,2,2,3,3,4,4,5,5,6,6,7,7

返回的数都是取了返的:以上图为证。

可见程序完全正确。

简单说一下运行原理:

首先初始化USB:

void USB_DeviceInit( void )
{
	R8_USB_CTRL = 0x00;

	R8_UEP4_1_MOD = RB_UEP4_RX_EN|RB_UEP4_TX_EN|RB_UEP1_RX_EN|RB_UEP1_TX_EN;
	R8_UEP2_3_MOD = RB_UEP2_RX_EN|RB_UEP2_TX_EN|RB_UEP3_RX_EN|RB_UEP3_TX_EN;
    R8_UEP5_6_MOD = RB_UEP5_RX_EN|RB_UEP5_TX_EN|RB_UEP6_RX_EN|RB_UEP6_TX_EN;
    R8_UEP7_MOD = RB_UEP7_RX_EN|RB_UEP7_TX_EN;

	R16_UEP0_DMA = (UINT16)(UINT32)pEP0_RAM_Addr;
	R16_UEP1_DMA = (UINT16)(UINT32)pEP1_RAM_Addr;
	R16_UEP2_DMA = (UINT16)(UINT32)pEP2_RAM_Addr;
	R16_UEP3_DMA = (UINT16)(UINT32)pEP3_RAM_Addr;
    R16_UEP4_DMA = (UINT16)(UINT32)pEP4_RAM_Addr;
	R16_UEP5_DMA = (UINT16)(UINT32)pEP5_RAM_Addr;
	R16_UEP6_DMA = (UINT16)(UINT32)pEP6_RAM_Addr;
	R16_UEP7_DMA = (UINT16)(UINT32)pEP7_RAM_Addr;

	R8_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1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2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3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4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5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6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7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SB_INT_FG = 0xFF;
	R8_USB_INT_EN = RB_UIE_SUSPEND | RB_UIE_BUS_RST | RB_UIE_TRANSFER;

	R8_USB_DEV_AD = 0x00;
	R8_USB_CTRL = RB_UC_DEV_PU_EN | RB_UC_INT_BUSY | RB_UC_DMA_EN;
	R8_UDEV_CTRL = RB_UD_PD_DIS|RB_UD_PORT_EN;
}

然后在中断中,处理主机的命令:有三种,初始化,输出,输入

void USB_DevTransProcess( void )
{
	UINT8  len, chtype;
	UINT8  intflag, errflag = 0;

	intflag = R8_USB_INT_FG;

	if( intflag & RB_UIF_TRANSFER )
	{
		switch ( R8_USB_INT_ST & MASK_UIS_TOKEN)
		{
			case UIS_TOKEN_SETUP:
				R8_UEP0_CTRL = RB_UEP_R_TOG | RB_UEP_T_TOG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len = R8_USB_RX_LEN;

				if ( len == sizeof( USB_SETUP_REQ ) )
				{
					SetupReqLen = pSetupReqPak->wLength;
					SetupReqCode = pSetupReqPak->bRequest;
					chtype = pSetupReqPak->bRequestType;

					len = 0;
					errflag = 0;
					if ( ( pSetupReqPak->bRequestType & USB_REQ_TYP_MASK ) != USB_REQ_TYP_STANDARD )
					{
						errflag = 0xFF;
					}
					else
					{
						switch( SetupReqCode )
						{
							case USB_GET_DESCRIPTOR:
							{
								switch( ((pSetupReqPak->wValue)>>8) )
								{
									case USB_DESCR_TYP_DEVICE:
										pDescr = MyDevDescr;
										len = MyDevDescr[0];
										break;

									case USB_DESCR_TYP_CONFIG:
										pDescr = MyCfgDescr;
										len = MyCfgDescr[2];
										break;

									case USB_DESCR_TYP_STRING:
										switch( (pSetupReqPak->wValue)&0xff )
										{
											case 1:
												pDescr = MyManuInfo;
												len = MyManuInfo[0];
												break;

											case 2:
												pDescr = MyProdInfo;
												len = MyProdInfo[0];
												break;

											case 0:
												pDescr = MyLangDescr;
												len = MyLangDescr[0];
												break;

											default:
												errflag = 0xFF;
												break;
										}
										break;

									default :
										errflag = 0xff;
										break;
								}

								if( SetupReqLen>len )	SetupReqLen = len;
								len = (SetupReqLen >= DevEP0SIZE) ? DevEP0SIZE : SetupReqLen;
								memcpy( pEP0_DataBuf, pDescr, len );
								pDescr += len;
							}
								break;

							case USB_SET_ADDRESS:
								SetupReqLen = (pSetupReqPak->wValue)&0xff;
								break;

							case USB_GET_CONFIGURATION:
								pEP0_DataBuf[0] = DevConfig;
								if ( SetupReqLen > 1 ) SetupReqLen = 1;
								break;

							case USB_SET_CONFIGURATION:
								DevConfig = (pSetupReqPak->wValue)&0xff;
								break;

							case USB_CLEAR_FEATURE:
								if ( ( pSetupReqPak->bRequestType & USB_REQ_RECIP_MASK ) == USB_REQ_RECIP_ENDP )
								{
									switch( (pSetupReqPak->wIndex)&0xff )
									{
									case 0x82:
										R8_UEP2_CTRL = (R8_UEP2_CTRL & ~( RB_UEP_T_TOG|MASK_UEP_T_RES ))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0x02:
										R8_UEP2_CTRL = (R8_UEP2_CTRL & ~( RB_UEP_R_TOG|MASK_UEP_R_RES )) | UEP_R_RES_ACK;
										break;

									case 0x81: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 RB_UEP_T_TOG|MASK_UEP_T_RES ))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0x01: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 RB_UEP_R_TOG|MASK_UEP_R_RES )) | UEP_R_RES_ACK;
										break;

									default:
										errflag = 0xFF;
										break;

									}
								}
								else	errflag = 0xFF;
								break;

							case USB_GET_INTERFACE:
								pEP0_DataBuf[0] = 0x00;
								if ( SetupReqLen > 1 ) SetupReqLen = 1;
								break;

							case USB_GET_STATUS:
								pEP0_DataBuf[0] = 0x00;
								pEP0_DataBuf[1] = 0x00;
								if ( SetupReqLen > 2 ) SetupReqLen = 2;
								break;

							default:
								errflag = 0xff;
								break;
						}
					}
				}
				else	errflag = 0xff;

				if( errflag == 0xff)
				{
					R8_UEP0_CTRL = RB_UEP_R_TOG | RB_UEP_T_TOG | UEP_R_RES_STALL | UEP_T_RES_STALL;
				}
				else
				{
					if( chtype & 0x80 )
					{
						len = (SetupReqLen>DevEP0SIZE) ? DevEP0SIZE : SetupReqLen;
						SetupReqLen -= len;
					}
					else  len = 0;

					R8_UEP0_T_LEN = len;
					R8_UEP0_CTRL = RB_UEP_R_TOG | RB_UEP_T_TOG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ACK;
				}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switch ( R8_USB_INT_ST & ( MASK_UIS_TOKEN | MASK_UIS_ENDP ) )
				{
					case UIS_TOKEN_IN:
						switch( SetupReqCode )
						{
							case USB_GET_DESCRIPTOR:
									len = SetupReqLen >= DevEP0SIZE ? DevEP0SIZE : SetupReqLen;
									memcpy( pEP0_DataBuf, pDescr, len );
									SetupReqLen -= len;
									pDescr += len;
									R8_UEP0_T_LEN = len;
									R8_UEP0_CTRL ^= RB_UEP_T_TOG;
									break;

							case USB_SET_ADDRESS:
									R8_USB_DEV_AD = (R8_USB_DEV_AD&RB_UDA_GP_BIT) | SetupReqLen;
									R8_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break;

							default:
									R8_UEP0_T_LEN = 0;
									R8_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break;

						}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1:
					R8_UEP1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1_CTRL = (R8_UEP1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2:
					R8_UEP2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2_CTRL = (R8_UEP2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3:
					R8_UEP3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3_CTRL = (R8_UEP3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4:
					R8_UEP4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4_CTRL = (R8_UEP4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5:
					R8_UEP5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5_CTRL = (R8_UEP5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6:
					R8_UEP6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6_CTRL = (R8_UEP6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7:
					R8_UEP7_CTRL ^=  RB_UEP_T_TOG;
					R8_UEP7_CTRL = (R8_UEP7_CTRL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switch ( R8_USB_INT_ST & ( MASK_UIS_TOKEN | MASK_UIS_ENDP ) )
				{
					case UIS_TOKEN_OUT:
							len = R8_USB_RX_LEN;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1: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1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1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2: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2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2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3: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3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3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4: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4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4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5: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5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5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6: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6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6_OUT_Deal( len );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7:
						if ( R8_USB_INT_ST & RB_UIS_TOG_OK )
						{
							R8_UEP7_CTRL ^= RB_UEP_R_TOG;
							len = R8_USB_RX_LEN;
							DevEP7_OUT_Deal( len );
						}
						break;
				}

				break;

			case UIS_TOKEN_SOF:

				break;

			default :
				break;

		}

		R8_USB_INT_FG = RB_UIF_TRANSFER;
	}
	else if( intflag & RB_UIF_BUS_RST )
	{
		R8_USB_DEV_AD = 0;
		R8_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1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2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3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4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5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6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EP7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R8_USB_INT_FG |= RB_UIF_BUS_RST;
	}
	else if( intflag & RB_UIF_SUSPEND )
	{
		if ( R8_USB_MIS_ST & RB_UMS_SUSPEND ) {;}
		else{;}
		R8_USB_INT_FG = RB_UIF_SUSPEND;
	}
	else
	{
		R8_USB_INT_FG = intflag;
	}
}

网友:
大佬出手必属精品

网友A:
ch579这么没有这个例子?再说了pc估计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579这么没有这个例子?再说了pc估计难搞

PC端有工具的,不只我用的这个

网友:
老铁,这个例程是模拟CH372,不是HID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