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104电容,我们搞了2天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EE发贴了,真的尴尬,主要是我越来越脱离技术这个范围了,去做线路板加工.但是最近加工了批线路板,客户2次翻工,由于是客户更改,客户出钱就给对方翻工了,但是后面客 户说还是不行,然后就怀疑加工质量不好,因为有的板子又是工作正常的.这个板子有28个插座,39个贴片电容,然后贴片电阻,芯片.压力传感器.具体现象是信号时有时有,有的板子检测不到信号,特别是高速转动的时候,客户坚持说这个板子在别的地方加工是好的,没办法逐个逐个元件排查,是不是采购的元件质量不好,是不是芯片工作异常,总之白了少年头,急出满身汗,也没发现问题在那里.不好的板子依旧不好,好的板子依旧是好的,最后我想是不是电容把信号给干扰了,然后直接拆了10几颗电容,奇迹发生了,低速和高速时压力传感器都工作正常了,这真的是不知说什么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很多人设计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电容才能更安全可靠,但是也不能乱加呀.来发个贴吧,好几天就整这个问题,整不好就得给客户赔钱,压力真的大.

网友:
好久不见呀~~

网友:
把10几个104电容拆掉就正常了?

这需要看这几个电容在电路的位置

网友:
电容是加在哪里的电容呢??

网友:
同意楼上版主的说法,我猜测是信号线上加了些电容,与通讯速率不匹配。

网友:
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大半年了,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如果是通信线上的电容那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有时电容太大对通信反倒起了负作用

网友:
我猜很大可能是MLCC crack了,有些电容crack是开路,可能没影响,有些电容crack是短路,直接就没信号了。crack是开路的情况下,高速旋转可能带来的微小形变让开路的MLCC变短路了 建议楼主看看治具或者裁板吧,layout也要看看,MLCC不能靠板边

网友:
是的   调整信号 有时候对电容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