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使用问题

楼主:
        万能的坛友:

        1.有没有见过AD9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原理图中有些器件的引脚不用时悬空,更新PCB时报   failed add net class?

        2.有没有见过原理图中元器件参数写在commet中,手动更改后更新PCB,10nF--→1nF,更新报告的状态里是个红色的X,没有说明

        这两个问题偶尔出现,同一个安装包,上班时好着,在家里就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你怎么不升级用现在版本了

网友:
破解的有的时候是电脑软件设置问题  AD自带的也有BUG

网友:
破解版自带时不时抽风属性。你说的这两问题我都碰到过,手动调下,或者重新导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A:
管脚悬空的那个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自己设置属性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可能就是AD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悬空的那个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自己设置属性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可能就是AD抽了。

这个设置的属性问题在哪看?我是给空引脚加个net,比如不用的就NC1,NC2一直往下排,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脚悬空的那个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自己设置属性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可能就是AD抽了。

是指原理图界面,工程,最下边菜单进去,第二项那个马赛克图设置吗?这个看了下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