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干扰陀螺仪实验三 超声波干扰

楼主:
使用40KHz超声波探头发出的超声波也可以对陀螺仪的数据产生很大影响。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现在耳朵快聋了。

网友:
这个功率不算小了,但幅值明显不如电火花,可以推测不在敏感频带内。

网友A:
拆掉超声换能器的谐振腔,试试用MCU的IO通过编程扫频输出自10KHz起的音频信号,即50%占空比的方波,频率从10KHz起,缓慢增加,然后通过晶体管驱动倒车雷达用的变压器升压后驱动换能器。

网友:
找到灵敏度峰值对应的频率,然后拉开距离找门限,如果真有非常高的特异性灵敏度就太好了。

网友B:
看过资料,陀螺仪是微机械结构做成的陀螺,可以搜一下看,不知道这几年发展成啥样子了,陀螺是高速转动从而检验离心力从而知道偏角之类的东西,不是特殊封装的陀螺仪对振动敏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超声换能器的谐振腔,试试用MCU的IO通过编程扫频输出自10KHz起的音频信号,即50%占空比的方波,频率从1 ...

试了把换能器的外壳去掉输出10KHz的信号好像行不通,单片机输出10KHz的方波,接收到的信号反而达到50KHz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过资料,陀螺仪是微机械结构做成的陀螺,可以搜一下看,不知道这几年发展成啥样子了,陀螺是高速转动从而 ...

mems陀螺仪里边有一个高速摆动的质量块,网上查到的资料是14KHz频率。不知道不同的厂家这个频率是不是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把换能器的外壳去掉输出10KHz的信号好像行不通,单片机输出10KHz的方波,接收到的信号反而达到50KHz ...

陀螺仪收到的信号与外激励频率有关?那最好找找规律。

常见超声波换能器的结构就是一压电片配合特定频率的谐振腔,拆掉谐振腔会令输出强度大幅下降,但可以输出宽频超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ms陀螺仪里边有一个高速摆动的质量块,网上查到的资料是14KHz频率。不知道不同的厂家这个频率是不是有 ...

还有说用27kHz的超声干扰效果最好。

网友:
因为MEMS里面是有机械运动的,外部振动频率如果接近MEMS的振动频率,有可能会造成数据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