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我一下,下面的频带中心怎么个求法,不行讲个大概思路也行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上面这个频带中心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个求法,才得出这个结果的 ,因为我的基础比较差,里面的隐含可能没理解好,是不是有那些元件可以省略不计,比如上面的r3>>r1,它我这个条件是不是想跟我讲,r1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忽略,还有c2相当于知路,是不是可以用导线代替C2 ,到最后把C2代进公式去求,请大神指点一下就行!

网友:
以前论坛上有个帖子,电路和你的完全一样,gmchen老师曾对此电路有过详细的讲解。

网友:
你在去年11月29日发过一个帖子,电路与此类似,我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解答。你应该学会举一反三,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电路的问题。

网友A:
R3>>R1,如果两个电阻串联,那么可以近似为忽略小的那个。现在的电路中,R3与R1是并联关系,那就不是忽略小的电阻,而应该是忽略大的那个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R1,如果两个电阻串联,那么可以近似为忽略小的那个。现在的电路中,R3与R1是并联关系,那就不是忽 ...

是的,那个是音频问题,电路差不多,我发问就是想确认一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因为我化简了好几次都没有得到书上的结果,有时候大佬随便讲两句,比我看一个月的书都管用,所以才来打扰各位大佬了。

网友:
你在首楼中问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r3>>r1,它我这个条件是不是想跟我讲,r1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忽略,”。

这一问涉及计算中或计算结果中是否可以忽略某个元件,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前面已经讲了,若两个电阻值相差很大,那么在串联时可忽略小者,并联时则可忽略大者。但是究竟是计算前忽略(即在电路中忽略)还是计算后忽略(在计算结果中忽略)则必须具体分析。例如具体到首楼电路,如果在电路中忽略R3,则C3中不会有电流,故C3也没了,那样整个电路的功能崩溃。所以这里应该在分析(写传递函数)的时候将R3一起写入,然后在得到传递函数后,根据结果将R3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