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05: 测评spi之Flash驱动

楼主:
1. SPI Falsh 采用了GD自家的芯片:GD25Q16,参数如下:

存储器构架(格式) FLASH
存储器接口类型 SPI
存储器容量 16Mb (2M x 8)
工作电压 2.7V ~ 3.6V
存储器类型 Non-Volatile

2MB的容量,存个字库已经戳戳有余了呢!

接下来就是利用历程的代码驱动它,这里做了稍许修改,写了一个测试小函数。

void SPI_Flash_Test(void)
{
	uint8_t  tx_buffer[BUFFER_SIZE];
	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

	printf("\r\nWrite to tx_buffer:\r\n");

	for(in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
		  tx_buffer[i] = i;
		   printf("0x%02X ",tx_buffer[i]);
            if(31 == i%32)
                printf("\n\r");
	}

  /* erases the specified flash sector */
	spi_flash_sector_erase(FLASH_WRITE_ADDRESS);
	/* write tx_buffer data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buffer_write(tx_buffer,FLASH_WRITE_ADDRESS,BUFFER_SIZE);

	 printf("\n\r\n\rRead from rx_buffer:\n\r\n\r");
	/*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to rx_buffer */
	spi_flash_buffer_read(rx_buffer,FLASH_READ_ADDRESS,BUFFER_SIZE);
	/* printf rx_buffer value */
	for(in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
		printf("0x%02X ", rx_buffer[i]);
		if(31 == i%32)
			printf("\n\r");
	}
}
/*!
    \file    gd25qxx.c
    \brief   SPI flash gd25qxx driver

    \version 2020-09-04, V1.0.0, demo for GD32E50x
*/

#include "bsp_gd25qxx.h"

/*!
    \brief      initialize SPI0 GPIO and parameter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 SPI0_SCK(PA5), SPI0_MISO(PA6) and SPI0_MOSI(PA7)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SPI0_CS(PE3)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 chip select invalid*/
    SPI_FLASH_CS_HIGH();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set crc polynomial */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0,7);
    /* enable SPI0 */
    spi_enable(SPI0);
}

/*!
    \brief      erase the specified flash sector
    \param[in]  sector_addr: address of the sector to eras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sector_erase(uint32_t sector_addr)
{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sector erase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sector eras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SE);
    /* send sector_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sector_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sector_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sector_addr & 0xFF00) >> 8);
    /* send sector_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sector_addr & 0xFF);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
}

/*!
    \brief      erase the entire flash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bulk_erase(void)
{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bulk erase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B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
}

/*!
    \brief      write more than one byte to the flash
    \param[in]  p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param[in]  write_addr: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param[in]  num_byte_to_write: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flash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page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to memory"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WRITE);
    /* send write_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_byte((write_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write_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_byte((write_addr & 0xFF00) >> 8);
    /* send write_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to write to */
    spi_flash_send_byte(write_addr & 0xFF);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written on the flash */
    while(num_byte_to_write--){
        /* send the current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pbuffer);
        /* point on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
        pbuffer++;
    }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wait the end of flash writing */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
}

/*!
    \brief      write block of data to the flash
    \param[in]  p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param[in]  write_addr: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param[in]  num_byte_to_write: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flash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buffer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uint8_t num_of_page = 0, num_of_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temp = 0;

    addr          = write_addr % SPI_FLASH_PAGE_SIZE;
    count         = SPI_FLASH_PAGE_SIZE - addr;
    num_of_pag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num_of_singl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 write_addr is SPI_FLASH_PAGE_SIZE aligned  */
    if(0 == addr){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
        if(0 == num_of_pag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num_byte_to_writ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
        else{
            while(num_of_pag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SPI_FLASH_PAGE_SIZE);
                write_addr += SPI_FLASH_PAGE_SIZE;
                pbuffer += SPI_FLASH_PAGE_SIZE;
            }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num_of_single);
        }
    }else{
        /* write_addr is not SPI_FLASH_PAGE_SIZE aligned  */
        if(0 == num_of_page){
            /* (num_byte_to_write + write_addr) > SPI_FLASH_PAGE_SIZE */
            if(num_of_single > count){
                temp = num_of_single - count;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count);
                write_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temp);
            }els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num_byte_to_write);
        }els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
            num_byte_to_write -= count;
            num_of_pag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num_of_single = num_byte_to_write % SPI_FLASH_PAGE_SIZ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 count);
            write_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while(num_of_pag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SPI_FLASH_PAGE_SIZE);
                write_addr += SPI_FLASH_PAGE_SIZE;
                pbuffer += SPI_FLASH_PAGE_SIZE;
            }

            if(0 != num_of_single)
                spi_flash_page_write(pbuffer,write_addr,num_of_single);
        }
    }
}

/*!
    \brief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param[in]  pbuffer: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from the flash
    \param[in]  read_addr: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param[in]  num_byte_to_read: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flash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buffer_rea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_addr, uint16_t num_byte_to_rea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from memory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

    /* send read_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read_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0xFF00) >> 8);
    /* send read_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to read from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 0xFF);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_byte_to_read--){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pbuffer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
    \brief      read flash identifica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flash identification
*/
uint32_t spi_flash_read_id(void)
{
    uint32_t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temp2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DID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0x9F);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0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1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2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 temp2;

    return temp;
}

/*!
    \brief      initiate a read data byte (read) sequence from the flash
    \param[in]  read_addr: flash'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start_read_sequence(uint32_t read_addr)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from memory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

    /* send the 24-bit address of the address to read from */
    /* send read_addr high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 0xFF0000) >> 16);
    /* send read_addr medium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0xFF00) >> 8);
    /* send read_addr low nibble address byte */
    spi_flash_send_byte(read_addr & 0xFF);
}

/*!
    \brief      read a byte from the SPI flash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byte read from the SPI flash
*/
uint8_t spi_flash_read_byte(void)
{
    return(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

/*!
    \brief      send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byte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param[in]  byte: byte to send
    \param[out] none
    \retval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int8_t spi_flash_send_byte(uint8_t byte)
{
    /* loop while data register in not empty */
    while (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TBE));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0 peripheral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RBNE));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

/*!
    \brief      send a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half word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param[in]  half_word: half word to send
    \param[out] none
    \retval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int16_t spi_flash_send_halfword(uint16_t half_word)
{
    /* loop while data register in not empty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TBE));

    /* send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0 peripheral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half_word);

    /* wait to receive a half word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RBNE));

    /* return the half word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

/*!
    \brief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WREN);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
    \brief      poll the status of the write in progress(wip) flag in the flash's status register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void)
{
    uint8_t flash_status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ead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_byte(RDSR);

    /* loop as long as the memory is busy with a write cycle */
    do{
        /* send a dummy byte to generate the clock needed by the flash
        and put the value of the status register in flash_status variable */
        flash_status = spi_flash_send_byte(DUMMY_BYTE);
    }while((flash_status & WIP_FLAG) == SET);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void SPI_Flash_Test(void)
{
	uint8_t  tx_buffer[BUFFER_SIZE];
	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

	printf("\r\nWrite to tx_buffer:\r\n");

	for(in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
		  tx_buffer[i] = i;
		   printf("0x%02X ",tx_buffer[i]);
            if(31 == i%32)
                printf("\n\r");
	}

  /* erases the specified flash sector */
	spi_flash_sector_erase(FLASH_WRITE_ADDRESS);
	/* write tx_buffer data to the flash */
	spi_flash_buffer_write(tx_buffer,FLASH_WRITE_ADDRESS,BUFFER_SIZE);

	 printf("\n\r\n\rRead from rx_buffer:\n\r\n\r");
	/*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to rx_buffer */
	spi_flash_buffer_read(rx_buffer,FLASH_READ_ADDRESS,BUFFER_SIZE);
	/* printf rx_buffer value */
	for(int i = 0; i < BUFFER_SIZE; i ++)
	{
		printf("0x%02X ", rx_buffer[i]);
		if(31 == i%32)
			printf("\n\r");
	}
}

 且看头文件:

#ifndef GD25QXX_H
#define GD25QXX_H

#include "gd32e50x.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BUFFER_SIZE                   SPI_FLASH_PAGE_SIZE // 256

#define  VERSION_ID                    "1.0.0"
#define  SFLASH_ID                     0xC84015
#define  FLASH_WRITE_ADDRESS           0x000000
#define  FLASH_READ_ADDRESS            FLASH_WRITE_ADDRESS

#define WRITE            0x02     /* write to memory instruction */
#define WRSR             0x01     /* write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define WREN             0x06     /* write enable instruction */

#define READ             0x03     /* read from memory instruction */
#define RDSR             0x05     /* read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define RDID             0x9F     /* read identification */
#define SE               0x20     /* sector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E               0xC7     /*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WIP_FLAG         0x01     /* write in progress(wip)flag */
#define DUMMY_BYTE       0xA5

#define  SPI_FLASH_PAGE_SIZE           0x100
#define  SPI_FLASH_CS_LOW()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3)
#define  SPI_FLASH_CS_HIGH()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3)

/* initialize SPI0 GPIO and parameter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erase the specified flash sector */
void spi_flash_sector_erase(uint32_t sector_addr);
/* erase the entire flash */
void spi_flash_bulk_erase(void);
/* write more than one byte to the flash */
void spi_flash_page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_addr,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write block of data to the flash */
void spi_flash_buffer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_addr,uint16_t num_byte_to_write);
/* read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lash */
void spi_flash_buffer_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_addr,uint16_t num_byte_to_read);
/* read flash identification */
uint32_t spi_flash_read_id(void);
/* initiate a read data byte (read) sequence from the flash */
void spi_flash_start_read_sequence(uint32_t read_addr);
/* read a byte from the SPI flash */
uint8_t spi_flash_read_byte(void);
/* send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byte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uint8_t spi_flash_send_byte(uint8_t byte);
/* send a half word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half word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uint16_t spi_flash_send_halfword(uint16_t half_word);
/* enable the write access to the flash */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poll the status of the write in progress (wip) flag in the flash's status register */
void spi_flash_wait_for_write_end(void);

void SPI_Flash_Test(void);

#endif /* GD25QXX_H */

最后看测试效果吧,嘿嘿:

gitee/casy

网友:
不错,下一步可以移植FatFS玩玩看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