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555

楼主:
想实现每个灯亮五次,总线的方法我会,想尝试用指针来位寻址控制灯亮灭,这种思路可取吗。

我的程序实验无现象求助。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void main()
{
u16 *LED[]={"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u16 i,j;

    while(1){
    for(j=0;j<=7;j++){
        for(i=0;i<5;i++){
        *LED[j]=0;
        delay(50000);
        *LED[j]=1;
        delay(50000);}
    }
}
}

网友:
这种方法不对,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
这样的写法并不能给SBIT定义的P2寄存器正确赋值。

网友:
以AT89S52为例,楼主想要控制的P2口在SFR寄存器中的指针地址为0A0H,因此只要操作指针指向SFR中的对应地址,然后进行位操作即可控制P2口。

一下程序仅供思路参考,手头没有51单片机,程序未经功能验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void main()

{

    u8 *address;

    address = 0xa0;

    while(1){

        for(j=0;j<=7;j++){

            for(i=0;i<5;i++){

                *address = 0;

                delay(50000);

                *address = 0x01 << j;

                delay(500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