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更换PWM输出通道调节LED灯

楼主:
上一次介绍了用TIM1的CH1通道来控制LED灯产生呼吸灯效果,并提出来一个如何迁移PWM输出口的问题。

那如何来实现呢?

请见下图: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改变输出的通道即可。要输出到PA9就选取CH2,要输出到PA10就选取CH3。

道理是好说,关键是该如何做呢?

遍寻TIM1_PWMOut_Init()函数也没见到CH1的影子呀!

void TIM1_PWMOut_Init( u16 arr, u16 psc, u16 ccp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if (PWM_MODE == PWM_MODE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elif (PWM_MODE == PWM_MODE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endi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p;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 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TIM_OC1PreloadConfig( 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1, ENABLE );
    TIM_Cmd( TIM1, ENABLE );
}

经仔细观察,虽为找到CH1,却寻到了除TIM1之外还含有1的痕迹,原来它没有直接以CHx通道的形式给出,而是采用了相关函数调用的方式。

要变为CH2的通道输出,就调用函数TIM_OC2Init( 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和TIM_OC1PreloadConfig( 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而要变为CH3的通道输出,就调用函数TIM_OC3Init( 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和TIM_OC3PreloadConfig( TIM1, TIM_OCPreload_Disable )。

难道这样修改就可以了吗?

让事实来说话吧,答案是否定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请上眼主函数,其内容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pwmval=0;
     u8 a=1;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TIM1_PWMOut_Init( 899, 0, 500 );
     while(1)
     {
         Delay_Ms(10);
         if(a) pwmval++;
         else  pwmval--;
         if(pwmval >300) a =0;
         if(pwmval==0) a =1;
         TIM_SetCompare1(TIM1, pwmval);
     }
}

关键就出在对功能没有实际价值的printf输出上,它可是实实在在地在占用PA9和PA10呀!将它删除,再运行程序一切搞定!有时BUG就在你眼皮底下,但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B:
赞!谢谢分享~~期待后面更多精彩内容!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谢谢分享~~期待后面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