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SGP40】+开箱&功能

楼主:
【测评SGP40】+开箱&功能

收到盛思锐SEK-SVM40(SGP40)开发板,确实令人惊喜。

外观绿色包装,很耐看。

打开内部:分层用防静电袋装好。

   精致小巧的传感器模块:

       有害气体传感器SGP40、湿度传感器 SHT40和STM32G030F6P6,可通过 I2C 或 UART 接口输出 VOC指数、相对湿度和温度。外接接口可以直接连到连接线上(很牢固,有借鉴价值!)。

   细致贴心的USB-uart-传感器的连接线。

   准备周到的CPUIO口-传感器的连接线+10芯2.54的焊接针。

   还有精致的二维码纸片: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连接到一个网页。上面有各种质料和教学视频。

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只等您开玩了。

介绍到这里,咋们手机扫描一下上面的二维码吧,里面的资料一应俱全(不过我用公司的官网连接不进去,直接用家里的网络和用移动的手机流量就可以,奇怪)。可以看到下面的页面

里面有各种手册,还有软件查看器,嵌入式驱动,python,arduino代码,学习视频等等。真好。

开始怎么搞?请进入快速入门指南吧。

1,下载SEK-ControlCenter。安装吧。(PC里面看下面的浏览器地址)

上面速度好像不行啊 记得点 Download China 下面的速度快!

2,把USB-uart-传感器的连接线和传感器模块连接好(插好就OK)。然后插到电脑USB口。

记得看一下驱动是否装好。

3,打开软件看结果。看到温度和湿度了。点击VOC可以看到有害气体的测量结果。

下次继续。

网友:
关于湿度:

当空气湿度低于45%时,室内空气干燥,鼻腔和肺部呼吸道黏膜的水分会大量蒸发,黏液分泌减少,人体主观感觉皮肤和呼吸道干燥,咽喉发干甚至鼻腔黏膜充血,容易引发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

空气湿度大于80%属于湿度过高,这时会影响人体体温调节功能,机体散热困难将引起体温升高、血管舒张、脉搏加快甚至出现头晕等症状。如果室内环境相对湿度达到80%以上,则空气潮湿,机体水分蒸发变慢,散热不畅,容易感到胸闷气短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加重。

最益人体健康的湿度范围为45%-60%,被称为“健康湿度”。

网友:
赞~~期待后续测评。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入的这套件,我这也需要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入的这套件,我这也需要一套

活动用的。需要可联系厂家的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动用的。需要可联系厂家的代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入的这套件,我这也需要一套

这个套装估计有点贵,如果是公司用还可以。自己的话不建议。可以到淘宝看看SGP40的小板之类的替代品。

比如:

GY-MCU681_01   SGP40  温湿度 气压 室内空气质量IAQ 传感器模 串口直接输出:温度+湿度+气压+室内空气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照大橙子 发表于 2022-2-25 19:06 楼主在哪里入的这套件,我这也需要一套 这个套装估计有点贵,如 ...

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