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恒压的DCDC改成恒流的简易方式可行吗

楼主:
本来是用恒压的2.5V驱动一个传感器,电流大概是170mA;

测试后,临时想换成恒流的方式来给传感器供电,就在现有的板子上搭电路实现。

我就想这样实现,DCDC内部的基准是0.765V,电流采样电阻用4.5Ω,算下来正好是170mA。

实际电流采样电阻用3个1206的1.5Ω串联,功率是够的。

请问大家,这种方式可行不,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上图中,RL是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RL是负载

第一,RL两端均不接地,你的传感器是否允许两端都不接地,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否可以正常传输到单片机之类,尚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RL是负载

原理上,RL中电流是恒定的。如果电源电压(图中VIN)变化或者负载(传感器)变化,因为负反馈作用,RL中电流将保持恒定。

但是,这个负反馈是否稳定,尚未可知。有可能不稳定,即这个Buck开关电源发生振荡,使得RL中电流忽高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RL中电流是恒定的。如果电源电压(图中VIN)变化或者负载(传感器)变化,因为负反馈作用,RL中电流 ...

谢谢提醒,我去试一试。

网友:
有的LED驱动是使用这种方式,但是与DC芯片有关,不是所有的DC芯片都可以这样,可能稳定性不好,甚至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