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显示开发板信息

楼主:
下面代码显示了开发板的主要相关信息:

print('\nboard info:\n')

import uos
d = uos.uname()
print('board name:', d[4])
print('micropython version:', d[2])

print('\nbuildin modules\n')
help('modules')

import machine
print('\nsystem freq: {} MHz'.format(machine.freq()//1000000))

import gc
print('\nmemory:', gc.mem_free()+gc.mem_alloc())

d = uos.statvfs('/')
print('\nDisk size:')
print('  total:', d[0]*d[2])
print('   free:', d[0]*d[3])

网友:
运行结果如下:

board info:

board name: Raspberry Pi Pico with RP2040
micropython version: 1.13.0

buildin modules

__main__          framebuf          uasyncio/__init__ uio
_boot             gc                uasyncio/core     uos
_onewire          machine           uasyncio/event    urandom
_rp2              math              uasyncio/funcs    uselect
_thread           micropython       uasyncio/lock     ustruct
_uasyncio         onewire           uasyncio/stream   usys
builtins          rp2               ubinascii         utime
ds18x20           uarray            ucollections
Plus any modules on the filesystem

system freq: 125 MHz

memory: 192064

Disk size:
  total: 1441792
   free: 1417216

从这里可以看到,开发板主频是125MHz,磁盘大小1.44M,micropython版本是v1.13,支持uasyncio功能,但是和STM32一样没有NeoPixe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