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齐纳二极管 反向几伏就可以击穿,而整流二极管 反向二百多伏者击穿不了

楼主:
为什么齐纳二极管  反向几伏就可以击穿,而整流二极管  反向二百多伏者击穿不了。

网友A:
『为什么一进校门二极管  反向几伏就可以击穿』

什么是 “一进校门二极管”?

网友:
不同二极管特性相差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进校门二极管  反向几伏就可以击穿』 什么是 “一进校门二极管”?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齐纳二极管,不是一进校门,我用的是五笔,打完没再检查一下。谢谢,您可以答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齐纳二极管,不是一进校门,我用的是五笔,打完没再检查一下。谢谢,您可以答复了。 ...

掺杂浓度不同,结的厚度不同(尤其是你在另一篇帖子里面问的 “耗尽层” 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齐纳二极管,不是一进校门,我用的是五笔,打完没再检查一下。谢谢,您可以答复了。 ...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5版》,85页。

整本教材,讲齐纳二极管掺杂和耗尽区的击穿电压仅此一句。某些教材根本不讲,只讲稳压管的外部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齐纳二极管,不是一进校门,我用的是五笔,打完没再检查一下。谢谢,您可以答复了。 ...

作为使用者,大可不必关心齐纳二极管是怎么制造的,只需要关心其外部特性就够了。你使用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时,考虑过掺杂是掺入了什么元素,是用什么方法掺入杂质吗?

网友:
材质、工艺等按照规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