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电动牙刷的声波电机

楼主:
这种电机结构和普通玩具里的有刷直流电机类似

不同的是内部应该有限位装置,转子只能小角度正反转动

交替切换输入电源的极性就可以让电机转子高速摆动

这个电机实测在500Hz时震动效果最好。

网友A:
碳刷式的,用声波频率驱动,这能用多久

网友B:
哈。楼主这也给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碳刷式的,用声波频率驱动,这能用多久

品牌牙刷的电机,这个是儿童款,之前拆了一个大人的,结构都一样,寿命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每天就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楼主这也给拆啦

拆无底线

网友:
电动牙刷的无线充电部分结构很简单。没有太多东西

网友:
现在有些电动牙刷只买几块钱,刷头反而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品牌牙刷的电机,这个是儿童款,之前拆了一个大人的,结构都一样,寿命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每天就几分钟 ...

哈,家里人不说你的吗?

网友:
电动牙刷感觉就是比较简单的,估计不用单片机就可以搭建出来了。

网友:
电动牙刷就是控制电机是个技术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家里人不说你的吗?

坏的 专门买来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的 专门买来拆的

还有这样的啊这操作666

网友:
没有限位装置,只是换向装置。你仔细观察电机磁极和电刷位置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