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 AD采集示例及串口通信

楼主:
关于AD采集官方文档里边已经有很详细的例子了,

版主 dcexpert 也发布过这样的贴子 【RPi PICO】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

我这里也玩一波

首先官方手册中的信息,AD共有5个通道,其中4个通道0-3是外部的,通道4是内部芯片温度,

转换方法见代码,具体请参见图:

图1,AD参数:

图2,官方示例

图3,图4,引脚链接

图5,分享一下芯片内部温度,其实差不多就是环境温度,10摄氏度左右,我手按上去,5秒钟马上升到12度以上

利用Thonny软件还能显示曲线,在视图中勾上曲线,就行,见图

Thonny曲线也能显示多条,打印时用空格隔开,如下图

以上曲线感觉太小儿科了,来个专业的曲线工具,软件名称叫Serial Studio

GIT及下载地址见此处: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blob/master/README_ZH.md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releases/download/v1.0.13/SerialStudio-1.0.13-Windows.exe

如果要用外部曲线显示那这时就需要用到Uart模块了,

上图中用的print语句是不能通过外部PIN输出数据的,只能在Thonny环境中显示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分配串口编号及波特率和引脚

uart = UART(0,baudrate=9600,bits=8,parity=None,stop=1,tx=Pin(0),rx=Pin(1))

sensor_temp = machine.ADC(4)
ad0=machine.ADC(0)
ad1=machine.ADC(1)
ad2=machine.ADC(2)

conversion_factor = 3.3 / (65535)
while True:
    reading = sensor_temp.read_u16() * conversion_factor
    temperature = 27 - (reading - 0.706)/0.001721
    print(temperature,ad0.read_u16(),ad1.read_u16(),ad2.read_u16())

    uart.write("/*temp,%3.2f,%4d*/"%(temperature,ad0.read_u16()))
    utime.sleep(1)

可以使用 uart.write来对外输出串口数据

贴个曲线图

Serial Studio软件需要用JSON进行配置,可以配置为曲线图,仪表图等等,我还不是很会玩。

{
   "t":"RT2040",
   "g":[
      {
         "t":"AD曲线测试",
		 "w":"map",
         "d":[
            {
               "t":"%1",
               "v":"%2",
               "u":"℃",
			   "g":true
            }
         ]
      },
      {
         "t":"通道1-测试空",
         "d":[
               "t":"曲线",
               "v":"%3",
			   "g":true,
			   "u":"*"
            }
         ]
      }
   ]
}

再补一张硬件链接图:

网友:
真好,都有板子玩了!我得去申请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玩儿  抽空弄个玩玩儿

网友:
Thonny功能越来越强了。

网友A:
这个显示数据的软件不错,哪里下载?

网友:
不错,将的挺详细,顶楼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数据的软件不错,哪里下载?

文章中有链接,

软件名称叫Serial Studio

GIT及下载地址见此处: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blob/master/README_ZH.md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releases/download/v1.0.13/SerialStudio-1.0.13-Windows.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