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表测量电容数值时,在测量结果前显示一负号,对调了表针,还是显示负号是啥原因

楼主:
邀请:@护花使者   @莫恩   @黑衣人   @open82977352   @歹匕示申   @scnugfs   @西门   @绿茶   参与回复

用电容表测量电容数值时,在测量结果前显示一负号,对调了表针,还是显示负号是啥原因,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测量前必须先短路电容,否则内储电荷会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前必须先短路电容,否则内储电荷会影响。

非常感谢,可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这个电感线圈还是没有使用过的,就是还没接到线路板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可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这个电感线圈还是没有使用过的,就是还没接到线路板上过 ...

『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

测量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需要测量电感与分布电容发生谐振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 测量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需要测量电感 ...

非常感谢。这表不是万用表,这是专门用来测量电容和电感的一个仪表。价格相对便宜一些。还有您说 需要测量电感与分布电容发生谐振的频率,可是我就是想测量一下这电感的电容呀。不明白您的意思,能再讲解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表不是万用表,这是专门用来测量电容和电感的一个仪表。价格相对便宜一些。还有您说 需要测 ...

『这表不是万用表,这是专门用来测量电容和电感的一个仪表』

电感电容表测量电感和测量电容的原理和万用表上电容档和电感档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表不是万用表,这是专门用来测量电容和电感的一个仪表。价格相对便宜一些。还有您说 需要测 ...

『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

你测量该电感线圈的电容,同时也就测量了电感,因为线圈的分布电容是和电感并联的,无法分开。

所以你只能测量这个电感与其分布电容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通过测量谐振频率确定分布电容。至于电感,则可以在较低频率下测量两端电压和其中电流来测量感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可这是测量的一个电感线圈的电容参数,这个电感线圈还是没有使用过的,就是还没接到线路板上过 ...

万用表可测不了电感的分布电容,所得数值完全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表不是万用表,这是专门用来测量电容和电感的一个仪表。价格相对便宜一些。还有您说 需要测 ...

查了一下,胜利6243是LCR表,跟支持电容、电感测量的万用表本质上类似,无法用来测分布参数。

网友D:
用RLC表的电容档测电感,得到的是电感的感抗,与电容档规定的矢量方向相反,所以是负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RLC表的电容档测电感,得到的是电感的感抗,与电容档规定的矢量方向相反,所以是负值

非常感谢。是用电容档测电感的电容时,出现负号。我可能误解了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是用电容档测电感的电容时,出现负号。我可能误解了您的解答。

你所谓“电感的电容”是什么?我猜想是指电感的分布电容,如果属实,那么根本不可能用RLC表得到这个电容,因为这个分布电容与电感是在同一个元件中,用RLC表得到的是它们的综合电抗,而综合电抗肯定是电感,否则就不是电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