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Gokit3测评】设备接入-步骤三:下载程序固件

楼主:
1.写在前面

移植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6407&page=1#pid3040678)完成编译无错后,使用自带的USB转串口给芯片写入新的程序。

2.工具

下载程序前,必须要安装串口下载固件的软件,该软件可以在st的官网下载,下载连接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flasher-stm32.html,下载完后后直接安装即可。由于本人权限不够,无法上传,各位可以到官网下载。

3.写入步骤

(1)首先将开发板的底板与外设板断开。将底板上的拨动开关设置到“SYSTEM”。

(2)插入电源线。

(3)打开软件,后选择串口,其他均默认。

(4)点击“Next”,可以读取到单片机的FLash大小

(5)点击“Next”,可以读取到FLASH的页信息。

(6)点击“Next”,选择“Download to device”,选择固件

(7)固件选择完成后,可以看到固件的路径。

(8)点击“Next”,程序将开始下载。下载成功完成若无错将显示成功。

(9)断开USB后,将驱动板与底板连接后,可以看到WIFI模块的等一直在闪。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信息。

(10)至此程序下载完成,下一章测试如何配网。

网友:
下载完程序后,一定要将底板的拨码开关设置到FLASH,,否则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