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贪吃蛇程序运行

楼主:
2.6    小程序贪吃蛇
按照测试计划,完成贪吃蛇小程序,在GD32E503V-EVAL开发板上运行。
2.6.1    贪吃蛇需求说明
贪吃蛇需求如下:
(1)    触摸屏显示蛇身、蛇头、食物等
(2)    蛇身、舌头通过触摸屏控制光标行进方向
(3)    食物能随机产生,遇到蛇头被吃掉
(4)    蛇吃到食物,蛇身增长食物的长度
(5)    蛇的移动速度能够设定以及其他设置功能
2.6.2    贪吃蛇设计说明
1)    显示界面
设置一个二维地图,定义(x,y),二维数组显示图像位置信息。
定义蛇身、蛇头、食物、墙的显示方式,蛇身显示为“X”,蛇头显示为“H”,墙显示为“#”,食物显示为“*”。

/******************************************************************************
* Function: map creation
* void creatmap(char  map[MAP_ROW][MAP_COLUMN])
******************************************************************************/
void creatmap(char map[6][20])
{
    for (int i = 0; i < MAP_COLUMN; ++i)   /* Wall created in bottom and top site*/
    {
        map[0] = wall;
        map[MAP_ROW-1] = wall;
    }
    for (int i = 1; i < MAP_ROW-1; ++i)  /* Wall created in left and right site*/
    {
        map[0] = wall;
        map[MAP_COLUMN-1] = wall;
    }
    for (int i = 1; i < MAP_ROW-1; ++i)  /* Blank area used to display snake and food*/
    {
        for (int j = 1; j < MAP_COLUMN-1; ++j)
            map[j] = ' ';
    }
}

/******************************************************************************
* Function: snake body creation
* void creatsnake(int snake[MAP_ROW][MAP_COLUMN])
******************************************************************************/
void creatsnake(int snake[6][20])
{
    for (int i = 1; i < snake_initiallength; ++i)
    {
        snake[1] = body;
        ++body;
    }
}

/******************************************************************************
* Function: image displayed
* void displaymap(char map[MAP_ROW][MAP_COLUMN],int snake[MAP_ROW][MAP_COLUMN])
******************************************************************************/
void displaymap(char map[6][20],int snake[6][20])
{
    /*snake中,0表空闲位置,-1表食物,正数表蛇*/
    for (int i = 1; i < MAP_ROW-1; ++i)
    {
        for (int j = 1; j < MAP_COLUMN-1; ++j)
        {
            if (snake[j] == 0)map[j] = ' ';
            else map[j] = snake_body;
        }
    }
    map[head_x][head_y] = snake_head;
    map[food_x][food_y] = food;

    for (uint16_t i = 0; i < MAP_ROW; i++)
    {
        for (uint16_t j = 0; j < MAP_COLUMN; j++)
        {
            lcd_char_display((a1+8*j), b3+i*16, map[j], char_format);
        }
    }
}
2)    控制蛇的移动
蛇的移动,利用触摸屏虚拟按键“↑”“↓”“←”“→”实现,蛇按照惯性移动。

int a;
            switch(button_id){
            case 0: direction = FLAG_UP;break;
            case 1: direction = FLAG_DOWN;break;
            case 2: direction = FLAG_LEFT;break;
            case 3: direction = FLAG_RIGHT;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direction){
                case 0: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x--; break;
                case 1: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x++; break;
                case 2: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y--; break;
                case 3: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snake[head_x][head_y] != -1)
            {
                a = snake[tail_x][tail_y];
                snake[tail_x][tail_y] = 0;
                if (tail_x + 1 < MAP_ROW - 1 && snake[tail_x + 1][tail_y] == a+1)
                    tail_x = tail_x + 1;
                else
                    if (tail_x - 1 > 0 && snake[tail_x - 1][tail_y] == a + 1)
                        tail_x = tail_x - 1;
                    else
                        if (tail_y + 1 < MAP_COLUMN - 1 && snake[tail_x][tail_y + 1] == a + 1)
                            tail_y = tail_y + 1;
                        else
                            if (tail_y - 1 > 0 && snake[tail_x][tail_y - 1] == a + 1)
                                tail_y = tail_y - 1;
            }
            else
            {
                creatfood(snake);
            }
            num[0]=num[1]=num[2]=num[3]=0;
            count=0;
        }
        b = judge(map);
3)    食物放置
用随机数函数来放置食物的坐标。如果食物没吃掉,不用调用随机数函数;否则重新生成。

/******************************************************************************
* Function: food creation
* void creatfood(int snake[MAP_ROW][MAP_COLUMN])
******************************************************************************/
void creatfood(int snake[6][20])
{
    while (snake[food_x][food_y] != 0)
    {
        food_x = rand() % 6 ;
        food_y = rand() % 20 ;
    }
    snake[food_x][food_y] = -1; /* The food is displayed with "-1" */
}
4)    蛇吃到食物变化
蛇头“吃”到食物,旧的食物消失,新的食物显示;
蛇身生长。
5)    设置菜单
控制按键显示
2.6.3    贪吃蛇程序编写
为了开发速度,在GD32E503V-EVAL开发板demo程序“16_EXMC_TouchScreen”基础上作开发。
1)    调试并测试“16_EXMC_TouchScreen”程序
Shot JP12(2,3) for SPI0 function
“16_EXMC_TouchScreen”程序通过“External momory controller(EXMC)”接口控制触摸屏
2)    程序主体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uint16_t MAP_ROW = 6;              /* map row*/
uint16_t MAP_COLUMN = 20;          /* map COLUMN*/
char snake_head = 'H';
char snake_body = 'X';
char wall = '#';
char food = '*';
char map_string[6][20]={"####################",
                                 "#                  #",
                                 "#   XH             #",
                                 "#           *      #",
                                 "#                  #",
                                 "####################"};
char gameover_string[1][10]={"GAME OVER!"};

uint16_t snake_initiallength = 5;
uint16_t body = 1;
uint8_t direction = 3;//蛇移动方向
int tail_x = 1, tail_y = 1;//蛇尾坐标
int head_x = 1, head_y = 5;//初始蛇头位置
int food_x = 1, food_y = 1;//食物位置

void snake_init(void);           /* snake app initiation */
void creatmap(char map[6][20]);
void creatsnake(int snake[6][20]);
void creatfood(int snake[6][20]);
void displaymap(char map[6][20],int snake[6][20]);
int judge(char map[6][20]);

/* main*/

uint8_t led_string[4][4]={"UPPE","DOWN","LEFT","RGHT"};
    uint8_t button_id = 3;
    enum eFLAG{
        FLAG_UP = 0,
        FLAG_DOWN = 1,
        FLAG_LEFT = 2,
        FLAG_RIGHT = 3
    }direction;

snake_init();
    char map[6][20]={0};
    int snake[6][20]={0};
    creatmap(map);
    delay_1ms(100);
    creatsnake(snake);
    delay_1ms(100);
    creatfood(snake);
    delay_1ms(100);

while(1){
        displaymap(map,snake);
        /* get the position of touch on LCD screen */
        if(SUCCESS == touch_scan()){
            count++;
            if(0x8989 == device_code){
                /* SSD1289 */
                get_touch_area(touch_coordinate_x_get(touch_ad_x),(LCD_Y - touch_coordinate_y_get(touch_ad_y)),num);
            }else if((0x9320 == device_code) || (0x9300 == device_code)){
                /* ILI9320 */
                get_touch_area(LCD_X - touch_coordinate_x_get(touch_ad_x),(LCD_Y - touch_coordinate_y_get(touch_ad_y)),num);
            }

        }
        /*  generate response to the touch(turn on LED and change picture )*/
        if(count==20){
            button_id = find_max(num);
            turn_on_led(button_id);
            //change_picture(button_id);
            int a;
            switch(button_id){
            case 0: direction = FLAG_UP;break;
            case 1: direction = FLAG_DOWN;break;
            case 2: direction = FLAG_LEFT;break;
            case 3: direction = FLAG_RIGHT;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direction){
                case 0: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x--; break;
                case 1: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x++; break;
                case 2: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y--; break;
                case 3:snake[head_x][head_y] = body; body++; head_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snake[head_x][head_y] != -1)
            {
                a = snake[tail_x][tail_y];
                snake[tail_x][tail_y] = 0;
                if (tail_x + 1 < MAP_ROW - 1 && snake[tail_x + 1][tail_y] == a+1)
                    tail_x = tail_x + 1;
                else
                    if (tail_x - 1 > 0 && snake[tail_x - 1][tail_y] == a + 1)
                        tail_x = tail_x - 1;
                    else
                        if (tail_y + 1 < MAP_COLUMN - 1 && snake[tail_x][tail_y + 1] == a + 1)
                            tail_y = tail_y + 1;
                        else
                            if (tail_y - 1 > 0 && snake[tail_x][tail_y - 1] == a + 1)
                                tail_y = tail_y - 1;
            }
            else
            {
                creatfood(snake);
            }
            num[0]=num[1]=num[2]=num[3]=0;
            count=0;
        }
        b = judge(map);
    }

2.6.4    贪吃蛇程序运行

目前程序运行正常!撞墙程序需要调整一下。其他运行正常

贪吃蛇程序

网友:
感谢分享,就喜欢玩游戏,尤其是自己写出来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