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Korvo测评】五:eclipse编译环境

楼主:
经过上一篇TTS的学习,发现esp-idf虽然编译起来很顺手,但是要是涉及编辑工程源文件,就有点不顺手了。虽然可以用独立的编辑工具,但是没有了代码自动补全。为了提高效率,主要是想有个代码自动补全功能,就想着用eclipse,因为之前接触过ESP32 的eclipse 的环境,但是没想到这一折腾就是各种曲折。。。

相比之前的手工配置eclipse工程,乐鑫现在推出了一个eclipse扩展插件(要是现在再来一次,肯定不会选择装扩展插件了)ESP-IDF Eclipse Plugin。

eclipse插件获取地址:https://dl.espressif.com/dl/idf-eclipse-plugin/updates/latest/

提示缺少文件,这个猜到了,因为之前安装eclipse的时候,这个插件还没出来,时隔几年,肯定要更新一堆文件

更新是在后台运行的,在更新的同时,试着打开了自带的工程,发现代码里出现了很多乱码,这个一看就知道又是中文编码出问题了

默认的编码方式是GBK,进入属性设置界面,将编码方式改为UTF-8后,字体就正常了。

eclipse提供的csv插件视图,看CSV文件,比excel好多了,更加直观,便于编辑

并且,menuconfig也变成图形化配置界面了,更加整体、直观

不得不说,eclipse的更新下载速度真不是一般的慢,于是在网上找了个方法,替换地址,属性设置里有个Install/Update,里面是更新的地址,把这个地址替换为国内的镜像地址,速度果然就上去了,国内的开源镜像地址很多,一搜就知道了,试了几个,速度都还可以

更新完成,安装依旧失败,最后发现是少了CDT插件环境,但是在官网,没有找到匹配版本的CDT插件,无奈,只能卸载,重新安装eclipse

搞定CDT插件后,ESP-IDF Eclipse Plugin就可以很顺利的安装上了

还需要配置一下工具,就算彻底完工了

安装这一大堆,主要就是想用idf.py工具链,就是CMake构建系统,要是沿用之前的GUN构建系统,就完全没必要这么折腾了,直接使用eclipse+配置工程选项就搞定了。

试了几种导入例程的方法,最后发现最快最省事的方式就是新建一个简单工程,然后添加源文件,这样是最省事的了,不然是一堆错误要解决

这个方法也有前提,是必须熟悉CMake文件的体系结构,开始没注意,导致依旧报了很多错

根据添加的c文件,修改好CMake文件,工程编译OK

ESP-IDF Eclipse Plugin还自带了一个Application Size Analysis,可以直观的分析程序的内存占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装:

安装的过程中有提示:

安装以后,提示IDE重启: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装:   安装的过程中有提示: 安装以后,提示IDE重启:

我的安装之所以那么曲折,就是eclipse一步步升级而造成的,新版的没这么多问题

网友:
eclipse还是不错的,至少是个比较现代得ide

网友:
我用的VScode 也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