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LED呼吸灯

楼主:
安装好编译器,接好线。(嘻嘻,没想到我真的找到一条2*5pin排线,免得让杜邦线搞得我心烦)

用MounRiver Studio打开他们的GPIO例程。

void 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以上主要是对PA0进行初始化。包括了使能PA0相关的GPIO端口时钟,配置GPIO引脚,

设置为推挽输出,设置输出速度。最后的GPIO_Init()是调用了库函数,初始化GPIOA。

int main(void)
{
    u8 i=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Delay_Ms(25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0) ? (i=Bit_SET):(i=Bit_RESET));

    }
}

以上是例程的main函数,他的printf函数是真的方便。

主要还是一个GPIO_WriteBit()来反复翻转PA0的状态。

稍微改一下,PA0接上LED就可以成呼吸灯了。

int main(void)
{
    u8 i=0;
    u16 t=0;
    int MENU=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        Delay_Ms(250);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0) ? (i=Bit_SET):(i=Bit_RESE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SET);
//        Delay_Ms(250);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RESET);

        if(MENU == 0)
        { //LED逐渐变亮
                for(i = 0; i < 20; i++)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SET); //LED1亮
                    Delay_Us(t); //延时t us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RESET); //LED1灭
                    Delay_Us(501-t); //延时501-t us
                }
                 t++;
                if(t==500){//t加到500,改变状态值MENU
                    MENU = 1;
                }
            }
        if(MENU == 1)
        { //LED逐渐变暗
                for(i = 0; i < 20; i++)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SET); //LED1亮
                    Delay_Us(t); //延时t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Bit_RESET); //LED1灭
                    Delay_Us(501-t); //延时501-t
                }
                t--;
                if(t==1)
                {
                    MENU = 0;
                }
        }

    }
}

网友A:
老哥这排版要优化优化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排版要优化优化哈!

okkok,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B:
程序可以添加附件或者有代码编辑的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以添加附件或者有代码编辑的那个选项

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