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仿真为何不恒流

楼主:
如图,我改变电压,电流大小不变,但改变R2的阻值,电流就变,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A:
改变R2的阻值当然有影响了,其两端电压不变,阻值改变电流就改变了,而恒流源的负载是R4。

网友B:
『我改变电压,电流大小不变』

你改变哪个电压?V1还是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变电压,电流大小不变』 你改变哪个电压?V1还是V2?

改变的V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变R2的阻值当然有影响了,反馈点的电压改变了,恒流源的负载是R4。

感谢感谢,那这个电路图应该还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变R2的阻值当然有影响了,反馈点的电压改变了,恒流源的负载是R4。

您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B:
V2变化了,但Q2漏极电流没有变化,说明此电路确实恒流。

要改变恒流数值,应该改变V1。恒流数值与V1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那这个电路图应该还是对的

『这个电路图应该还是对的』

此电路中,C2似乎是不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此电路,R4中电流等于R2中电流,而R2两端电压为R2中电流乘以R2,R2两端电压等于V1,与V2无关,与R4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此电路中,R1似乎太大。通常只需要数十欧姆,最多100欧姆。该电阻过大,会影响恒流的快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

此为压控恒流源,即由V1控制负载R4的电流。R2是采样电阻,其电流与负载电流相同,根据虚短原则可知,运放反向输入端即R2两端的电压与压控源V1相同,只要V1不变,则R2两端的电压不变,R2恒定则流过R2的电流不变,因此恒流,与V2无关。

网友A:
由原理可知:改变V1或R2,流经负载R4的电流就会发生改变。V1和R2恒定,则负载电流恒定,与负载大小和负载回路供电电压无关。改变V1电压比改变R2阻值更简单、容易,所以该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都是通过改变V1来控制输出电流,是为“压控恒流源”。

网友:
晕,2楼帖笔误,是电流改变,写成了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2变化了,但Q2漏极电流没有变化,说明此电路确实恒流。 要改变恒流数值,应该改变V1。恒流数值与V1成 ...

嗯,那这应该就是一个由V1决定的压控恒流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原理可知:改变V1或R2,流经负载R4的电流就会发生改变。V1和R2恒定,则负载电流恒定,与负载大小和负载回 ...

谢谢老师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中,R1似乎太大。通常只需要数十欧姆,最多100欧姆。该电阻过大,会影响恒流的快速性。

谢谢老师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那这应该就是一个由V1决定的压控恒流源了吧

『那这应该就是一个由V1决定的压控恒流源了吧』

对。就是一个由V1决定输出电流的压控恒流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应该就是一个由V1决定的压控恒流源了吧』 对。就是一个由V1决定输出电流的压控恒流源。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我现在这个电路图是不是等效于从电源经过负载在到恒流源,如果想从电源经过恒流源到负载应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我现在这个电路图是不是等效于从电源经过负载在到恒流源,如果想从电源经过恒流源到负 ...

你现在这个电路图是从电源经过负载再到恒流源。如你在另一帖中所说,把电路所有元器件极性颠倒后,负载接地了,但输入信号变成不能接地。这样的恒流源是否满足你的要求,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我现在这个电路图是不是等效于从电源经过负载在到恒流源,如果想从电源经过恒流源到负 ...

在你另一帖中,我已经建议你看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2.2节 “电压-电流转换器”,那个电路负载和输入信号均接地,而且容易校准零点。但对各电阻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