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RA2A1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好:

关于RA2A1的几个问题如下:

      第一 编译软件的问题 我们还是希望使用KEIL或者IAR  如果用KEIL需要提供CPU的支持软件包、IAR的话要8.50版本以上 这个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

      第二 是关于ADC的连续高速采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实现 16BIT 的ADC以一个固定的高速频率(200K左右)采样 怎么实现,以前freescale的单片机我们是采用了定时器触发ADC然后ADC触发DMA实现的自动高速采样,目前在RA2A1上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第三 是关于DAC的问题 12BITDAC 的最高输出速度是多少,是否可以实现一个5K频率的正玄波或则方波,最好也是DMA方式不需要CPU消耗资源。

网友:
一是你要去keil官网去搜一下是否有软件包或者咨询供应商。

二是作为新手一定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很重要,你说的AD采样和频率的问题一般数据手册或者应用笔记里都会介绍的非常详细,一定要耐心点。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SDADC的采样一个通道所需时间要怎么得出来啊?我看了几遍应用手册都没发现这个要怎么计算,对了我用的编译器是e2 studio,这个编译器可以跟keil一样直接通过断点看运行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