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简单的速度传感器或者模块

楼主:
该速度传感器或者模块准备应用在便携式设备上
当该设备移动过快时,比如超过20cm/s时,会输出一个电压信号或者其它能被单片机识别的信号。

传感器要求的功能点:随移动速度大小,对应输出不一样的电压信号,

大神有没有知道这种传感器的,或者有其它实现方案的
网上有一些加速度传感器,感应蛮高端复杂的,占用多个单片机io口用不上,实现方案越简单越好

网友:
很多加速度传感器都可以实现,一般I2C最少需要2个IO,你可以了解一下LSM6DSO,这个有状态机功能,可以更灵活。

网友:
没有直接的绝对速度传感器,只能用加速度传感器,而加速度传感器就没有简单的。而特定使用条件下可以用无线定位技术来感知速度,但这也不是简单的,要涉及到不少算法。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有简单办法,比如置于特制的红外光栅中,但显然不是能满足楼主需要的。正道是用加速度传感器,硬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