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SPI的测试

楼主:
手头有一块SPI接口的OLED屏,128*64的大小,控制芯片是SSD1306

这块屏是我在STM32开发板下是测试好的,具体STM32的参数如下

CPOL = low;CPHA = 1 Edge;Boud = 2.625MB;NSS=softWare;

DataSize = 8bit;CRC = 7;CRC=Disable;FirstBit = SPI_MSB;

OLED的接口

DO  = SPI1_SCK  --> PA5;SCK

D1   = SPI1_SDIN --> PA7;MISO

DC  = Data/Cmd  --> PB1;

RES =Reset  --> PB0

CS  = CS -->PA4;NSS

PA6没有接入任何引脚,程序代码如下

/*******************************************************************************
* Function Name  : SPI_FullDuplex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ing the SPI for full-duplex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FullDuple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_CalculateCRC(SPI1,DISABLE);

    SPI_Cmd(SPI1, ENABLE );
}

GPIO的引脚初始化

void ssd1306_Reset(void) {
    // CS = High (not selected)
    GPIO_WriteBit(SSD1306_CS_Port, SSD1306_CS_Pin, GPIO_PIN_SET);

    // Reset the OLED
    GPIO_WriteBit(SSD1306_Reset_Port, SSD1306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Delay_Ms(10);
    GPIO_WriteBit(SSD1306_Reset_Port, SSD1306_Reset_Pin, GPIO_PIN_SET);
    Delay_Ms(10);
}
/*******************************************************************************
* Function Name  : GPIO_Toggle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GPIOA.0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Send a byte to the command register
void ssd1306_WriteCommand(u8 bytedat) {
    GPIO_WriteBit(SSD1306_CS_Port, SSD1306_CS_Pin, GPIO_PIN_RESET); // select OLED
    GPIO_WriteBit(SSD1306_DC_Port, SSD1306_DC_Pin, GPIO_PIN_RESET); // command
    SPI_I2S_SendData(SSD1306_SPI_PORT,bytedat);
    GPIO_WriteBit(SSD1306_CS_Port, SSD1306_CS_Pin, GPIO_PIN_SET); // un-select OLED
}

void SPI_Transmit(SPI_TypeDef* SPIx,u8* TxData, u16 TxData_size)
{
    u16 i = 0;
    u8 tmpdat = 0;
    for(i=0;i<TxData_size;i++)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 RESET )
        {
            tmpdat =  TxData[i];
            SPI_I2S_SendData(SPIx, tmpdat);
        }
    }
}

// Send data
void ssd1306_WriteData(u8 * TxData, u16 TxData_size) {

    GPIO_WriteBit(SSD1306_CS_Port, SSD1306_CS_Pin, GPIO_PIN_RESET); // select OLED
    GPIO_WriteBit(SSD1306_DC_Port, SSD1306_DC_Pin, GPIO_PIN_SET); // data
    SPI_Transmit(SSD1306_SPI_PORT, TxData, TxData_size);
    GPIO_WriteBit(SSD1306_CS_Port, SSD1306_CS_Pin, GPIO_PIN_SET); // un-select OLED
    // value = memcmp( TxData, RxData, Size );
}

其它的如初始化等程序基本上按照STM32的程序写的。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块屏就是不工作。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这个参数,试过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通过示波器测了一下,SCK和SDIN都有信号。看上去也比较正常。

目前,没有一点头绪。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成功的。给点建议。

网友A:
SPI的相位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的相位设置对了没有

应该设置了,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在第一个边缘触发。我知道的参数和STM32的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B:
哥们我刚调通,这个成员SPI_BaudRatePrescaler要2分频才驱动起来,具体原因以后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刚调通,这个成员SPI_BaudRatePrescaler要2分频才驱动起来,具体原因以后再研究了,

谢谢,我找你说的试了,2、4、8都可以。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可能是时钟分频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