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MP1470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的

输出电压应该是5.18V。

但实际的输出电压却是9.7V。

输出接有两个LDO转3.3V

如果两个都不断开,启动后就不正常,就是9.7V

如果断开其中任意一个,输出就是正常的5.18V,启动波形如下

在启动后再把断开的LDO又接上,就还是正常的。

于是我在做了个软启动,并了个0.1u的电容在这个位置

于是启动波形就正常了

是什么导致这种奇怪的现象呢,芯片的规格书如下

网友:
不好说

MP1470的固定的500kHz开关频率。

网友:
与布线位置有关

或与电感参数都有关系

手册应该有所说明,细读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与C54电容和L2电感有关系,你可以在调试一下。。。

网友:
根据对 LZ 描述的理解,两个 LDO 都是 5V 转 3.3V,

即两个 LDO 相并联作为 DC-DC 的负载。

由此推断【上电时候】的情形:

① 两个 LDO 都接的时候,DC-DC 的负载“过重”,导致 MP1470 芯片 FB 端的反馈电压过低,从而导致输出异常。

② 接至少一个 LDO 或在 R31 并接一个电容的情况下,MP1470 芯片 FB 端的反馈电压将达到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

由此判断是芯片自身逻辑设计的问题。

MP1470 数据手册的水印写着: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REFER TO MP1476

这是 MP1476 的数据手册:

比较 MP1470 和 MP1476 的数据手册可以发现,芯片内部的逻辑结构发生了变化。

而根据 MP1470 页面的提示,MP1476 为其升级换代的产品。

或许正是 LZ 发现的这个 BUG ,导致了重新设计并推出的 MP1476。

建议:

① 如果是新设计,改用用 MP1476 ,并更新原理图和 PCB,因为 MP1470 和 MP1476 的引脚不兼容。

② 如果是老设计,或为了消耗 MP1470 库存,使用 LZ 自已的软启动方案。

网友:
你选的R31和R33太大了,去看看手册的第11页,在补偿网络那个地方。有推荐的阻值。

从9.7V的输出电压上看,应该是BUCK最大占空比开环了,这个IC不好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过压保护,如果后面接的是MCU,说不定已经烧坏了。

反馈回路和稳定性有关,有环路分析仪可以测测,你额外加的那个电容就起了补偿的作用。

网友:
之前用MP4560也遇过楼主类似的问题,也是上电,设定输出的12V会跳到20V,也是不知道为啥。

请问楼主这个现象出现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网友:
国产的DC/DC和LDO有些产品会有这样的情况,原因是由于刚上电时的电压上升时候的DC/DC芯片或LDO没有达到工作状态而进入错误的工作状态造成的,楼主的DC/DC芯片和LDO单独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放在一起就有可能出现电压输出不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在DC/DC后面加一个延时开关电路。用三极管做就可以。上电延时几百毫秒后再向LDO供电即可。或换国外贵的元件,比如TI linear等。

网友:
更正一下: 解决方案是在DC/DC后面加一个延时导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