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驱动OLED

楼主:
本来是想着用硬件IIC驱动,但是程序编译没有错,我的逻辑也没有错。错就在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所以就先安安稳稳地软件IIC吧。

这次是用IIC接口的0.96寸的OLED。就是先移植好代码,方便后面的使用。后面我又要画个拓展板了。

接线如下: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5(SCL)
//              SDA   接PB6(SDA)
//              ----------------------------------------------------------------

直接在附件放代码和OLED的datasheet了

网友A:
是结果不符合预期吗?不知道楼主说的错是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结果不符合预期吗?不知道楼主说的错是什么样的错误

上示波器看,就出来的时序看起来没毛病,但是就是不行。我再看看先,估计是应答部分。还是软件IIC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示波器看,就出来的时序看起来没毛病,但是就是不行。我再看看先,估计是应答部分。还是软件IIC好用

好的。要是仍然有问题可以呼叫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一些工程师或沁恒的人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