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circuitpython驱动ws2812

楼主:
在RPi PICO中使用circuitpython驱动WS2812和其它开发板上驱动WS2812没有什么区别,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复制adafruit绑定库中的neopixel.py(或neopixel.mpy)到开发板的lib目录,弹出磁盘重新连接后(让复制的库生效),输入下面代码就可以驱动了。

import neopixel
import board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r = random.randrange
np = neopixel.NeoPixel(board.GP28, 8)

while 1:
    c = (r(30), r(30), r(30))
    for i in range(8):
        np.fill((0,0,0))
        np[i] = c
        time.sleep(0.1)

  • 演示代码驱动的是一个8个WS2812组成的灯环

  • 程序中使用了GP28,如果使用其它引脚就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