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micropython驱动ws2812

楼主:
目前STM、RPi版本中没有包含neopixel模块,因此不能像ESP32那样驱动ws2812。不过在RPi PICO中,可以通过PIO驱动ws2812。

首先从github上下载驱动文件:

然后将其中的ws2812b.py复制到RPi PICO中(可以用thonny、upycraft、pyboard.py、ampy等软件),然后就可以驱动ws2812了。

import ws2812b

np = ws2812b.ws2812b(8,0,28)
np.set_pixel(1,10,0,0)
np.show()

网友:
相关函数说明:

  • ws2812b(num, sm, pin)
    • num代表ws2812的数量
    • sm是内核,目前需要设置为0
    • pin是使用的引脚
  • set_pixel(n, r, g, b)
    • n是第几个ws2812
    • r, b, b是红绿蓝颜色
  • show(),刷新显示
  • fill((r, g, b)),填充所有ws2812
  • set_pixel_line(n1,n2,r,g,b),设置从n1到n2颜色
  • set_pixel_line_gradient(n1,n2,r1,g1,b1,r2,g2,b2),设置从n1到n2渐变色

网友A:
请教一下,.py文件如何导入thonn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py文件如何导入thonny?

thonny可以直接打开文件,然后下载到板子。

网友A:
就是打开.py文件,保存到PICO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开.py文件,保存到PICO就可以了吗?

在文件窗口,单击右键,就可以选择下载到板子。可以选择目录,默认是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