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AI开源无人机OPENMV脚本烧写

楼主:
  • OPENMV脚本烧写

OPENMV脚本的烧写比较简单,主要是要借助前面安装的OPENMV IDE,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openmv die,如下图所示。

  1. 打开提供的python源码,直接把mvCtrl.py拖到openmv die中即可。

中途可能会出现要求更新,激活等,无需理会,点“否”。

  1. 使用USB数据线连接视觉模组的USB口,并插上电脑的USB口。

(4)点击openmv ide左下角的“插座”logo,点击后下面的“三角形”logo会变成绿色,此时代表视觉模组已经和openmv ide连接。

(5)点击“工具”菜单下的“将打开的脚本保存到openmv cam”,会弹出一个“去除注释并将空格转换为制表符?”的对话框,选择“Yes”。

(6)点击openmv左下角的“插座”logo,断开视觉模组与openmv ide的连接,然后到计算机下找到“可移动磁盘”(该磁盘是视觉模组虚拟出来的),右键,选择“弹出”。

此时已经完成了视觉模组的脚本烧写,给飞机重新上电,视觉模组的红色LED灯闪烁,证明脚本烧录完成,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喜欢楼主的教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楼主的教程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疯壳AI开源无人机      感谢楼主的整个xi整个系列系统性分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