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使用SPI驱动WS2812

楼主:
除了使用PIO外,还可以使用SPI方式驱动WS2812。使用方法如下:

首先将下面程序复制到开发板:

然后,就可以驱动WS2812了,使用方法和ESP32上类似。

from machine import SPI, Pin
from neopixel import NeoPixel

spi_sck=Pin(2)
spi_tx=Pin(3)
spi_rx=Pin(4)

spi = SPI(0, sck=spi_sck, mosi=spi_tx, miso=spi_rx)

np = NeoPixel(spi, 8)
for i in range(8):
    np = (0,i*4,  0)
np.show()

学习学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下下

网友:
刚买了PICO,研究下PYTHON

网友A:
楼主刚买的板子,不会用,如何把文件复制到板子上,文件名叫啥?新手,别笑话我,刚接触python,请多指导,今天连1602都没点亮,不指导库咋装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买的板子,不会用,如何把文件复制到板子上,文件名叫啥?新手,别笑话我,刚接触python,请多指导, ...

参考以前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6336-1-1.html

网友B: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这一段会报错呢

网友:
  • np = NeoPixel(spi, 8)
  • for i in range(8):
    • np = (0,i*4, 0)
  • np.show()
  • -------------------
  • 这里也有是语法错误执行 np = (0,i*4, 0)后,np已经不在是继承NeoPixel类了,无法调用show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 = NeoPixel(spi, 8) for i in range(8): np = (0,i*4, 0) np.show() ----------- ...

np = (0,i*4, 0)

这个用法是错误的。可以用

for i in range(8):

    np = (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WS2812.py: undefined name 'buf_bytes' WS2812 ...

需要完整的贴出来

网友:
向大神学习!向大神学习!向大神学习!向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