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过孔的寄生参数问题

楼主:
1.过孔的寄生电感可以理解为在导线上串联了一个小的电感吗?

2.过孔的寄生电容是对谁而言的?如果将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用集总参数符号表示,是LC还是CL,还是什么其它样子。

如上图参数、电路,22pF电容敢通过过孔连接放在底层吗?

USB信号典型应用接线

USB信号典型应用接线

网友:
有没有好心人帮帮,可以讨论弹。

网友A:
PCB过孔本身存在着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

过孔的深度应该对寄生电感影响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过孔本身存在着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 过孔的深度应该对寄生电感影响较大

谢谢回复,新年快乐。

这个我清楚,只不过典型电路接法这个22pF电容的问题引起我的怀疑。寄生参数和这个值差不多数量级吧。所以想搞清楚寄生电容的集总参数位置,相对于谁建立的电场,产生电容效应的。

网友:
过孔的寄生电感可以理解为串联在PCB回路中,而寄生电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过孔两侧间,可以等效为并联在寄生电感上,二是相对于临近的其它线路。

网友B:
从选择的容量上看,22pF对应的频率已经不低,分布参数不能忽略,故楼主图中的22pf电容不可以经过过孔与信号线互联,需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选择的容量上看,22pF对应的频率已经不低,分布参数不能忽略,故楼主图中的22pf电容不可以经过过孔与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