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缓冲器

楼主:
看到在MCU和电机驱动芯片间常会用一些“逻辑-缓冲器”,这些缓冲器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些缓冲器起什么作用呢?』

通常是增加输出电流,某些也可以增加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缓冲器起什么作用呢?』 通常是增加输出电流,某些也可以增加输出电压。

是否会起到隔离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会起到隔离的作用呢?

那要看你对 “隔离” 如何定义。

通常,“隔离” 指两部分没有任何电的联系。如果是这样定义,所谓 “缓冲器“ 并没有 ”隔离“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