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 LED和KEY

楼主:
临近年关,被接连出现的问题,给把原定的时间安排都打乱了···❤态坚强···

简单使用了一下led和key,后续继续···

DEMO上面自带了四个LED灯,调用库函数完成点亮LED,库函数使用类似ST的库;

其中:

LED1----->PC0

LED2----->PC1

LED3----->PB10(J42跳冒短接使用)

LED4----->PB9(J43跳冒短接使用)

先简单的用key调用IO点亮led灯

led.h

#ifnde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include "main.h"

#define LED1_GPIO   GPIOC
#define LED1_PIN    FL_GPIO_PIN_0

#define LED1_O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1_GPIO, LED1_PIN)
#define LED1_OFF()  FL_GPIO_SetOutputPin(LED1_GPIO, LED1_PIN)
#define LED1_TOG()  FL_GPIO_ToggleOutputPin(LED1_GPIO, LED1_PIN)

#define LED2_GPIO   GPIOC
#define LED2_PIN    FL_GPIO_PIN_1

#define LED2_O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2_GPIO, LED2_PIN)
#define LED2_OFF()  FL_GPIO_SetOutputPin(LED2_GPIO, LED2_PIN)
#define LED2_TOG()  FL_GPIO_ToggleOutputPin(LED2_GPIO, LED2_PIN)

#define LED3_GPIO   GPIOB
#define LED3_PIN    FL_GPIO_PIN_10

#define LED3_O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3_GPIO, LED3_PIN)
#define LED3_OFF()  FL_GPIO_SetOutputPin(LED3_GPIO, LED3_PIN)
#define LED3_TOG()  FL_GPIO_ToggleOutputPin(LED3_GPIO, LED3_PIN)

#define LED4_GPIO   GPIOB
#define LED4_PIN    FL_GPIO_PIN_9

#define LED4_O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4_GPIO, LED4_PIN)
#define LED4_OFF()  FL_GPIO_SetOutputPin(LED4_GPIO, LED4_PIN)
#define LED4_TOG()  FL_GPIO_ToggleOutputPin(LED4_GPIO, LED4_PIN)

void My_LEDInit(void);
void LED_Blink(uint8_t BlinkNum,uint16_t BlinkTime);

#endif

led.c

#include "led.h"
#include "user_init.h"

void My_LEDInit(void)
{
    uint8_t count = 5;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1_GPIO, LED1_PI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2_GPIO, LED2_PIN);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LE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ISABLE;
    FL_GPIO_Init(LED1_GPIO,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Init(LED2_GPIO,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3_GPIO, LED3_PIN);
	FL_GPIO_ResetOutputPin(LED4_GPIO, LED4_PIN);

    GPIO_InitStruct.pin = LED3_PIN|LED4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ISABLE;
    FL_GPIO_Init(LED3_GPIO,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Init(LED4_GPIO, &GPIO_InitStruct);

    while (count--)
    {
        LED1_ON();LED2_ON();
        DelayMs(100);
		LED1_OFF();LED2_OFF();
		DelayMs(100);
		LED3_TOG();LED4_TOG();
		DelayMs(100);
    }
}

void LED_Blink(uint8_t BlinkNum,uint16_t BlinkTime)
{
	uint8_t count = BlinkNum;
	uint16_t time = BlinkTime;
	while(count--)
	{
		LED1_ON();LED2_OFF();
        DelayMs(time);
		LED1_OFF();LED2_ON();
		DelayMs(time);
	}
	FL_GPIO_SetOutputPin(LED1_GPIO, LED1_PIN);
	FL_GPIO_SetOutputPin(LED2_GPIO, LED2_PIN);
}

按键1和按键4与MCU直连,2、3短接使用

KEY1----->PA10

KEY2----->PB12(J40跳冒短接使用)

KEY3----->PD11(J41跳冒短接使用)

KEY4----->PC6

key.h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nclude "main.h"

#define KEY1_GPIO   GPIOA
#define KEY1_PIN    FL_GPIO_PIN_10
#define KEY2_GPIO   GPIOB
#define KEY2_PIN    FL_GPIO_PIN_12
#define KEY3_GPIO   GPIOD
#define KEY3_PIN    FL_GPIO_PIN_11
#define KEY4_GPIO   GPIOC
#define KEY4_PIN    FL_GPIO_PIN_6

#define KEY1_State FL_GPIO_GetInputPin(KEY1_GPIO,KEY1_PIN)
#define KEY2_State FL_GPIO_GetInputPin(KEY2_GPIO,KEY2_PIN)
#define KEY3_State FL_GPIO_GetInputPin(KEY3_GPIO,KEY3_PIN)
#define KEY4_State FL_GPIO_GetInputPin(KEY4_GPIO,KEY4_PIN)

#define KEY1_PRES  1	//KEY1按下
#define KEY2_PRES  2	//KEY2按下
#define KEY3_PRES  3	//KEY3按下
#define KEY4_PRES  4	//KEY4按下

void KEY_Init(void);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endif

key.c

#include "key.h"
#include "user_init.h"

void KEY_Init(void)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SetOutputPin(GPIOA, FL_GPIO_PIN_10);
	FL_GPIO_SetOutputPin(GPIOC, F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KEY4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ISABLE;
	GPIO_InitStruct.remapPin   = DISABLE;
    FL_GPIO_Init(KEY1_GPIO,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Init(KEY4_GPIO, &GPIO_InitStruct);
}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mode)
{
	if((KEY1_State==0||KEY4_State==0))
	{
		DelayMs(100);
		if(KEY1_State==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4_State==0)return KEY4_PRES;
	}
	return 0;
}

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float  GetT;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uint8_t key=0;

    /* SHOULD BE KEPT!!! */
    MF_Clock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HOULD BE KEPT!!! */
    MF_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init */
    UserInit();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SHOULD BE KEPT!!! */

    MF_Config_Init();

	My_LEDInit();
	DelayMs(1000);
	//LED_Blink(5,500);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while(1)
	{
		key=KEY_Scan(1);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控制key1
				LED1_ON();LED2_ON();break;
				case KEY4_PRES:	//控制key4
				LED1_OFF();LED2_OFF();LED3_TOG();LED4_TOG();break;
			};
		}
		DelayMs(10);
	}
}

个人使用的一些感觉:

1.感觉FM应该正在建自己的库函数和相关的库函数使用手册,那样用户上手会更容易,期待手册早日发布;

2.下版demo可以考虑把5V的供电口换个常用的USB口,供电会更方便点,像现在这样,不焊接留用也行,到时候可以自己加上

3.板子很不错,未完待续···

网友A:
求教!!!

为什么我按您的程序烧录好之后,开发板上的四个小灯就一直亮不灭,按键也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教!!! 为什么我按您的程序烧录好之后,开发板上的四个小灯就一直亮不灭,按键也不好使。

再检查一下IO驱动函数配置有没有问题,按键只用了KEY1和KEY4;

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有部分外设配好的工程代码,可以参考:

【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 部分外设的使用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IO驱动函数配置有没有问题,按键只用了KEY1和KEY4; 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有部分外设配好的工程 ...

还是没整明白,要不您加我个QQ吧(QQ:1269909129),我详细请教请教,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