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基本知识

楼主:
磁性元件的设计是开关电源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究其原因是磁性元件属非标准件,其设计时需考虑的设计参数众多,工艺问题也较为突出,分布参数复杂。
1  电磁学基本概念及公式
   基本概念
1)磁通:穿过磁路的磁力线的总数,以Ф表示,单位韦伯(Wb)。
2)磁通密度(磁感应强度):垂直于磁力线的方向上单位面积的磁通量,以B表示,单位高斯(Gauss)或特斯拉(T),1 T=104Gauss。
3)磁场强度:单位磁极在磁场中的磁力,以H表示,单位安[培]每米(A/m)或奥斯特(Oe),1 Oe=103/4π A/m。
4)磁导率:磁通密度与磁场强度之比,以μ表示,实际使用中通常指相对于真空的磁导率,真空中的磁导率μ0 =4π×10-7 H/m。
5)磁体:磁导率远大于μ0的物质,如铁,镍,钴及其合金或氧化物等。
6)居里温度点:磁体在温度升高时,其磁导率下降,当温度高到某一点时,磁性基本消失,此温度称为居里温度点。
7)磁势:建立磁通所需之外力,以F表示。
8)自感:磁通变化率与电流变化率之比称为自感,以L表示。
9)互感:由于A线圈电流变化而引起B线圈磁通变化的现象,B线圈的磁通变化率与A线圈的电流变化率之比称为A线圈对B线圈的互感,以M表示。

网友:
材料不同,居里问题不同,铁的居里温度约770℃,钴的居里温度约1131℃.

网友:
有文件可以参考么?这样比较好,参考价值也会高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