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SGP40】->开箱小测试

楼主:
1 基本信息

整个传感器搭配两颗传感器芯片,分别是SGP40的VCO气体传感器和SVM40的温湿度传感器,如下图。好奇上面的2039是哈意思。

PCB

气体传感器一般来说,是一个易受环境干扰和破坏的单元,我们先看一下使用注意事项。参看操作指南

1 确保良好的空气流通,避免将气体传感器长时间放置在较高浓度的VOC气体环境中。

2 测试完毕后,为了减少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接触,应将其放回原来的防静电保护袋中。

3 禁止化学物品直接接触传感器。

4 禁止撕掉气体传感器表面的防尘防水保护膜。

5 传感器焊接条件

image-20210209105919590

6 不要用水直接清洗传感器,也不要用超声波清洗。

7 使用时确保防尘膜没有被覆盖。

SGP40传感器性能手册

image-20210209111408165

需要注意的是,开启特性中,需要先预热一个小时才能达到上述表格中的标准,但是1分钟就可以稳定读取。当气体浓度改变的时候,传感器需要有30s的响应时间。

2 SVM40温湿度测试

Control center Software 软件安装,连接电路后,打开软件,固件更新后。就可以点击start,可以实时测试温度和湿度,界面还是比较简洁美观的,操作也非常方便。

image-20210209154752099

中间出现的两个湿度峰是由于我中间向传感器吹了两口气,还是比较好玩的,emmmmm

下次等我弄到了盐再进行接下来的测试。

网友A:
图片没有传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传上来吧

我没直接上传到论坛,而是用的图库的链接。需要上传吗?

网友A:
现在看不到图

上传图在 高级编辑

点击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不到图 上传图在 高级编辑 点击图片

哦,当时我试过,觉得这样传比较麻烦,就直接将图片上传到网络图库,然后再添加链接。我以为这样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后面的写的新帖子的图片,我还是直接上传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