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DHT22温湿度测量

楼主:
DHT22是一款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相较于热敏式的传感器具有无需A/D转换器参与、无需进行线性化处理等优势。

DHT22采用的是一种单总线式的结构,由此只需一个I/O口就可模拟工作方式来检测环境的温湿度变化。

DHT22与开发板的连接及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DHT22连接及检测效果图

由于DHT22是以单总线进行工作,故对其输出高低电平及读取输入信号的引脚定义如下:

#define DHT22_D0_H  GPIOB->BSHR = GPIO_Pin_4

#define DHT22_D0_L  GPIOB->BCR = GPIO_Pin_4

#define DHT22_D0_R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4)

因DHT22在工作时,要在输入与输出模式间切换,故所用的引脚输入和输出模式配置函数如下:

void DHT22_IO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HT22_IO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对DHT22进行数据读取的函数为:

uint8_t DHT22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256+buf[1])/10;
           *temp=(buf[2]*256+buf[3])/10;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对DHT22所用引脚PB4进行初始化的函数为:

uint8_t DHT2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DHT22_Rst();
    return DHT22_Check();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senflag;
    Delay_Init();
    senflag=DHT22_Init();
    Delay_Us(250);
    app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CH32V103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DHT22",16);
    Delay_Ms(2000);
    OLED_Clear();
    while(1)
    {
        if(!senflag)
        {
         DHT22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OLED_ShowString(0,0,"Temp:   C",16);
         OLED_ShowNum(40,0,temperature,2,16);
         OLED_ShowString(0,2,"Humi:   %",16);
         OLED_ShowNum(40,2,humidity,2,16);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Delay_Ms(1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Delay_Ms(100);
        }
    }
}

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可以为它配上按键来设置控制参数,进而通过继电器等来控制相应的读取来调节温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