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E】使用CircuitPython编程

楼主:
CLUE开发板带有高分辨率屏幕和多种传感器,可玩性很高。CLUE目前最佳的编程方式是使用CircuitPython,另外还可以使用arduino,图形化编程方面makecode暂时还不支持(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在CLUE上使用CircuitPython编程时,首先需要更新开发板的固件和库。CLUE开发板自带的固件版本较低,需要更新才支持新的功能。而绑定库需要到网站下载。

在更新固件,并下载绑定库后,需要从绑定库中复制下面的库文件到CLUE的 lib 目录中,这样才能使用各种功能:

网友:
LED的使用

CLUE开发板有两组LED,正面的两个白光LED和反面的红色LED。LED的使用非常简单,直接设置对应语句为True或False就可以。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clue.red_led = True
clue.white_leds = True

注意和MicroPython语法上的区别

网友:
板载NeoPixel RGB LED

CLUE上带有一个WS2812,它的使用方法如下: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from random import randrange

while True:
    clue.pixel.fill((randrange(64),randrange(64),randrange(64)))
    time.sleep(0.1)

如果是外置的WS2812,使用方法也是类似,只是需要先定义好相应的引脚。

网友:
加速度(acceleration)

CLUE板载加速度计的使用方法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Accel: {:.2f} {:.2f} {:.2f}".format(*clue.acceleration))
    time.sleep(0.1)

网友:
摇晃(shake)

摇晃检测是通过加速度计实现的,对应的函数是:

shake(shake_threshold=30, avg_count=10, total_delay=0.1)

  • shake_threshold,门限,数值(最小为10)越小灵敏度越高。

  • avg_count,平均次数,默认为10

  • total_delay,获取加速度值的总时间

shake(shake_threshold=30, avg_count=10, total_delay=0.1)

网友:
角速度(gyro)

角速度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Gyro: {:.2f} {:.2f} {:.2f}".format(*clue.gyro))
    time.sleep(0.1)

网友:
地磁传感器(magnetic)

地磁可以检测三个方向的磁场强度。配合加速度传感器校正后还可以做指南针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Magnetic: {:.3f} {:.3f} {:.3f}".format(*clue.magnetic))
    time.sleep(0.1)

网友:
气压(pressure)

板子气压传感器的用法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print("Pressure: {:.3f}hPa".format(clue.pressure))

网友:
高度(altitude)

高度是通过气压换算出来的。可以通过海平面气压(sea_level_pressure),对海拔高度测量校正。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clue.sea_level_pressure = 1015

print("Altitude: {:.1f}m".format(clue.altitude))

网友:
按键A/B

CLUE和microbit一样,有AB两个按键,程序可以直接读取按键状态。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if clue.button_a:
        print("Button A pressed")
    if clue.button_b:
        print("Button B pressed")
    time.sleep(0.1)

还可以判读一段时间中,是否按下过某个键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clue.were_pressed)
    time.sleep(2)

网友:
触摸按键

CLUE金手指上的0/1/2三个焊盘支持电容触摸功能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while True:
    if clue.touch_0:
        print("Touched pad 0")
    if clue.touch_1:
        print("Touched pad 1")
    if clue.touch_2:
        print("Touched pad 2")

网友:
颜色(color)

板载的APDS9960是一个多功能光学传感器,支持颜色、接近、手势等功能。下面程序显示了颜色数值: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Color: R: {} G: {} B: {} C: {}".format(*clue.color))
    time.sleep(1)

网友:
手势识别(gesture)

手势函数gesture返回值的含义

  • 0 - 未检测到

  • 1 - 上

  • 2 - 下

  • 3 - 左

  • 4 - 右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value = clue.gesture
    if value:
        print("gesture: {}".format(value))
    time.sleep(0.1)

网友:
接近传感器(proximity)

返回值0-255,数字越大距离越近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Proximity: {}".format(clue.proximity))
    time.sleep(0.2)

网友:
温度(temperature)和湿度(humidity)

温湿度是通过BMP280传感器采集的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import time

while True:
    print("Humidity: {:.1f}%".format(clue.humidity))
    print("Temperature: {:.1f}C".format(clue.temperature))
    time.sleep(1)

网友:
声音

CLUE上有MIC传感器,可以读取环境噪声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while True:
    if clue.loud_sound():
        clue.pixel.fill((0, 50, 0))
    else:
        clue.pixel.fill(0)

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灵敏度

clue.loud_sound(sound_threshold=300)

网友:
蜂鸣器(play_tone)

CLUE带有一个微型无源蜂鸣器,可以用来发声和播放简单音乐。

play_tone(frequency, duration)

  • frequency (int) – The frequency of the tone in Hz

  • duration (float) – The duration of the tone in seconds

for i in range(30):
    clue.play_tone(1000+i*50, 0.05)

注意音量比较小

网友:
显示简单文字(simple_text_display)

CLUE可以通过下面函数显示多行文字,每行的文字、颜色、大小、字体都可以单独设置

simple_text_display(title=None, title_color=(255, 255, 255), title_scale=1, text_scale=1, font=None, colors=None)

  • title,标题(第一行)

  • title_color,标题颜色,默认是(255, 255, 255)

  • title_scale,标题显示比例

  • text_scale,文字显示比例

  • font,字体,默认是内置的terminalio.FONT

  • colors,文字颜色列表,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clue_data = clue.simple_text_display(title="CLUE Sensor Data!", title_scale=2)

while True:
    clue_data[0].text = "Acceleration: {:.2f} {:.2f} {:.2f}".format(*clue.acceleration)
    clue_data[1].text = "Gyro: {:.2f} {:.2f} {:.2f}".format(*clue.gyro)
    clue_data[2].text = "Magnetic: {:.3f} {:.3f} {:.3f}".format(*clue.magnetic)
    clue_data.show()

网友A:
这个板子感觉挺好玩的,年后也去争取看看能不能搞来做测评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感觉挺好玩的,年后也去争取看看能不能搞来做测评

这是标准版的CLUE,现在ESP32-S2版的CLUE也出来了,把它也作为备选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