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静电计的数据采集电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颗粒床的研究课题需要一个信号采集电路,需要请论坛里的老师指点。我们是用一个探头插入床层中测量颗粒床内的静电压。探头出来串联了两个电阻,一个大电阻4*10^14Ω用来分压,一个小电阻3MΩ用来做采集信号的电阻,小电阻两端接线连入采集仪。但是无法测到信号。有没有老师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探头与分压电阻之间可以断开,那就把探头与分压电阻断开,然后在分压电阻上施加一个直流电压。如果能够测出信号,那就是断开点之前的问题,可能是探头本身问题,也可能是图中 “铜网” 对地电阻太小。如果还不能测出信号,那就是你的数据采集部分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探头与分压电阻之间导线难以断开,也可以直接在探头上施加一个对地的直流电压并同时测量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也就是测量探头对地的电阻。此电阻若远小于4*10^14Ω,你的探头很可能有接地之处,或者探头对地漏电。

网友A:
上面两帖,是对你的具体电路可能产生问题的回复。

但你的电路在没有问题时,能否测量静电,我持怀疑态度。用分压电阻,是无法测量静电的。

网友B:
静电的电流应该非常小,你看看你使用的采集卡输入阻抗是多少,能不能满足要求。这类的应用应该使用地偏置电流的放大器缓冲一下再接采集卡,建议你看一下ADI的ADA4530-1放大器,对应资料里有一些设计经验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帖,是对你的具体电路可能产生问题的回复。 但你的电路在没有问题时,能否测量静电,我持怀疑态度 ...

感谢您的回复,对此我也感觉很疑惑。但在浙江大学,徐怡的毕业论文《聚乙烯气固流化床静电场调控及实验研究》有这样的测量方式,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对此我也感觉很疑惑。但在浙江大学,徐怡的毕业论文《聚乙烯气固流化床静电场调控及实验研 ...

这位的探头处于 “流化床” 的固态细颗粒(粉末)中,且固态细颗粒剧烈运动(类似于水沸腾时的气泡)。这种情况下,静电是由于固态颗粒与探头强烈摩擦(接触)而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的电流应该非常小,你看看你使用的采集卡输入阻抗是多少,能不能满足要求。这类的应用应该使用地偏置电 ...

能否加微信指导一下,1358669832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对此我也感觉很疑惑。但在浙江大学,徐怡的毕业论文《聚乙烯气固流化床静电场调控及实验研 ...

你的方案用到MVX-106了吗

网友:
首先,楼主图中所及要求探头的安装工艺必须到位,绝缘性需要绝对保证。其次,后级数据采集的前端电路输入阻抗需要足够高,否则也无法测量。另外,这样的系统对电磁干扰也非常敏感,在保证绝缘性的基础上抑制电磁干扰不是易事。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楼主图,静电的产生需要源源不断,能提供持续电流才行,静电源如果只存在瞬态电荷转移,那楼主电路将毫无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案用到MVX-106了吗

没有,,现在不让买国外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案用到MVX-106了吗

买了国产的信号隔离器代替MVX-10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了国产的信号隔离器代替MVX-106

国产的和这个MVX-106参数有差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和这个MVX-106参数有差别吗?

参数差别很大,但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和这个MVX-106参数有差别吗?

而且价格差别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差别很大,但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你要对比一下参数,看看是不是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价格差别也很大

找到一篇论文,你看一下有没有用。

网友:
这里有一个电流,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探头与分压电阻之间可以断开,那就把探头与分压电阻断开,然后在分压电阻上施加一个直流电压。如果能够 ...

铜网对地电阻太小是怎么影响的呢?不太明白

网友:
被测物采用电晕荷电的方法带电,,但只有将接地断掉,将屏蔽的铜网也接入采集仪才测到了信号,静电是不断下降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帖,是对你的具体电路可能产生问题的回复。 但你的电路在没有问题时,能否测量静电,我持怀疑态度 ...

为什么用分压电阻是无法测量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探头与分压电阻之间导线难以断开,也可以直接在探头上施加一个对地的直流电压并同时测量直流电源的输出 ...

直接加电压试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