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抗美援朝志愿军层使用过的八一型(102D)电子管收发报话机

楼主:
抗美援朝志愿军曾经使用过的八一型(102D)电子管收发报话机

八一型(102D)电子管收发报话机,批量生产后立即投入朝鲜战场,成为师、团一级主力电台,俗称“大八一”。
解放初期,我军无线电通信设备奇缺,天津无线电厂利用剩余物资生产了E27、E29短波15W电台,但设计非常简陋。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十局)决定参考美制AN/GRC-9 RT-77自行研制新型15W电台,主要参考其电路,结构设计与器件选型有较大不同。发射机技术负责人为立木(留用日侨),接收机技术负责人为汤柏如,第一批型号为101,其后的改进型号为102,并有A/B/C/D/E等子型号,批量生产后立即投入朝鲜战场,成为朝鲜战争中后期志愿军师、团一级主力电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继续在我军使用。全称为“八一型(102X)收发报话机”,俗称“大八一”。
左:E27电台,摄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美制AN/GRC-9 RT-77电台;右:八一型(102D)收发报话机。

大八一电台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工作频率:2~10 MHz(发射),2~12 MHz(接收)

调制方式:AM,CW

发射功率:15 W

接收灵敏度:优于7uV(CW),优于14uV(AM)

供电方式:接收部使用干电池供电,发射部使用手摇发电机或电动发电机供电

重量:≯ 23 kg(含耳机、话筒、电键等,不含电池、发电机)

网友:
大八一电台由发射与收讯两部分组成,合装于一铁质机箱中,同时提供收讯部所需的电池空间。发射部使用电子管4只,收讯部使用电子管7只。初期使用了南京电子管厂自行赶制的功率发射管和匈牙利进口的小型电子管、变压器,后期全部实现国产化。

八一型(102D)收发报话机。上部组件:发讯部;右下组件:收讯部;左下:电池仓。

发射部铭牌。50年代的国产工艺,还是很令人惊喜的。

收讯部铭牌与发射配谐表。收讯部铭牌与发射配谐表。

电池仓,用于安装81型组合电池,甲电1.5V,乙电90V。

网友:
拧松三颗手拧螺丝,拆下收讯部。拧松三颗手拧螺丝,拆下收讯部。

收讯部顶视图。

收讯部后视图。

收讯部底视图,

收讯部底视图,金属表面黄色为防潮用油漆。

拧松4颗手拧螺丝,拆下发射部。发射频率可用晶体置频,也可采用LC振荡器提供。

发射部顶视图。

发射部底视图。

发射部后视图,可见2E22发射管。

网友:
大八一电台的配用附件包括电键、话筒、耳机、64/44米双馈天线、32米Г状天线、4.8米鞭状天线、手摇发电机、电动发电机、干电池、备用电子管等。

上图的大八一(102D)序号为51767。多数国产电台的生产序号前两位为生产年份,但是在网上我们找到了48开头的102C,1948年天津尚未解放,因此不可能使用了这种命名规则。

八一型(102C)收发报话机,序号48388,收讯部铭牌。

网友:
50年代中期,由于战士反映一体式大八一背负时系统重量过大,战术动作不便,故研制了发射部与收讯部分离的型号,分别称为八一型发讯机与139收讯机,即分体式大八一。

分体式大八一电台。

60年代起,大八一电台逐渐由晶体管化的小八一电台取代,体积、重量大为减小,并可实现移动工作。但据称由于电子管对于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不敏感,大八一电台与139收讯机一直生产至80年代。

用取代大八一电子管15W电台的小八一晶体管15W电台。

网友:
尽管电子管的灯丝寿命通常仅有几百至几千小时,但就老电台的实际使用寿命来说,通常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曾有大佬为了修复139接收机,直接上水龙头冲,然后修好了……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私信删除)

参考文献

[1] 八一型(102E)收发报话机说明书

[2] 李进良:抗美援朝倒逼中国电子通信自主创新

网友A:
这玩意儿和上次见到得退役雷达差不多   上个世纪产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和上次见到得退役雷达差不多 上个世纪产物

小八一电台

英雄儿女电影的用的就是小八一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八一电台 英雄儿女电影的用的就是小八一电台

那说明道具师出错,拍成“穿越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