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线充电酷毙灯

楼主:
放假在家,用以前废旧元件和材料,DIY了一个无线充电的简易酷毙灯。

网友:
使用的材料:

  • 山寨水果耳机无线充电盒
  • 3V LED灯板
  • 20欧电阻
  • 拨动开关
  • 透明塑料零食罐
  • 强力万能胶

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很简单,将山寨水果耳机无线充电盒拆开,保留无线充电部分和电池(注意不要将隔磁片弄碎了),将LED灯板通过拨动开关和电阻连接到电池,并在零食罐上挖一个开关的孔,最后用万能胶固定就可以了。

LED亮度可以通过串联的电阻调整,电阻越小亮度越高,电池使用时间也越短。使用20欧电阻,400mAH电池实测可以工作6小时以上。

网友:
一时没有找到LED触摸控制芯片,不然就可以做成触摸调光的LED灯了,效果更好,也不用挖孔了。

网友A:
第二个图的基板整这么大,废物利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的基板整这么大,废物利用了吧

是的,基本都是网上淘的,成本很低

网友B:
你们都开始上课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开始上课了 ?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