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05.LCD第一篇:测试刷屏速度

楼主:
一、LCD部分原理图

LCD部分使用了GD32E503的EX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这个外设,它是用来访问各种片外存储器,通过配置寄存器,EXMC可以把AMBA协议转换为专用的片外存储器通信协议, 包括SRAM,ROM,NOR Flash,NAND Flash,PC卡等等。它支持 8 位, 或 16 位总线带宽,所以比一般的SPI通讯来控制LCD显示的速度要快得多。

因为这个TFT是带有触摸接口的,所以在实现LCD触摸功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实现DAC1的功能了,所以程序是基于之前SHELL的基础功能来实现的。

二、代码实现

我们基于官方提供的LCD底层驱动程序,将gd32e50x_lcd_eval.c、gd32e50x_lcd_eval.h、lcd_font.h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在项目BSP目录下再新建一个LCD.c和LCD.h文件,来实现我们自己需要完成的功能。

我们首先需要实现对LCD的初始化,初始化部分包含3个部分,分别是exmc外设配置、LCD的初始化、以及将LCD清屏成默认的颜色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CD_Init(void)
{
    exmc_lcd_init();

    lcd_init();

    lcd_clear(LCD_COLOR_GREEN);

    TASK_Append(TASK_ID_LCD, LCD_Handler, 100);
}

其次我们来通讯调用SHELL命令,结合TASK任务,来测试LCD在连续整屏填充数据的情况下所消耗的时间,从而来测算LCD的整屏刷新速度,具体代码实现如下: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CD_TestClearSpeed(void)
{
    uint16_t ColorTable[] =
    {
        LCD_COLOR_WHITE  ,
        LCD_COLOR_BLACK  ,
        LCD_COLOR_GREY   ,
        LCD_COLOR_BLUE   ,
        LCD_COLOR_BLUE2  ,
        LCD_COLOR_RED    ,
        LCD_COLOR_MAGENTA,
        LCD_COLOR_GREEN  ,
        LCD_COLOR_CYAN   ,
        LCD_COLOR_YELLOW ,
    };

    BSP_SetRunTime(0);

    for(uint8_t i = 0; i < sizeof(ColorTable); i++)
    {
        lcd_clear(ColorTable);
    }

    printf("\r\n");
    printf("\r\nLCD Clear Speed : %0.3fms", (float)BSP_GetRunTime() / 1000.0);
    printf("\r\n");
}

uint8_t LCD_TestFlag = 0;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CD_Handler(void)
{
    if(LCD_TestFlag == 1)
    {
        LCD_TestFlag = 0;
        LCD_TestClearSpeed();
    }
}

/*******************************************************************************
 * @brief
 * @param
 * @retval
 * @attention
*******************************************************************************/
void LCD_TestHandler(void)
{
    LCD_TestFlag = 1;
}
SHELL_EXPORT_CMD(lcd, LCD_TestHandler, test lcd clear speed);

三、运行结果

我们输入lcd这个SHELL命令,开始测试,待测试结束后会在屏幕上输出运行时间,如下图所示,连续刷新了10个整屏数据所占用的时间大概为308ms,分摊到一个整屏数据的填充时间大概需要30ms,这样的速度在更新显示时,LCD的显示频率计算得出大概在30帧左右的速度。

四、工程源码

网友:
这个速度倒是不错,能够满足正常的要求了!

网友A:
通篇没找到说刷了多大的屏~咋就能称为速度较快的?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测试完成后面能否做一个高低温的测试,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篇没找到说刷了多大的屏~咋就能称为速度较快的?

楼主的测试是基于这个板子做的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