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场效应管构成的恒流源

楼主:
有没有老师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该电路是否是一个由稳压管电压和R1阻值决定的恒流源?两个场效应管都起放大电流的作用吗?

网友A:
『该电路是否是一个由稳压管电压和R1阻值决定的恒流源?』

是。

网友:
『两个场效应管都起放大电流的作用吗?』

未见两个场效应管,只见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是否是一个由稳压管电压和R1阻值决定的恒流源?』 是。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网友:
此电路恐有误。uA741不能工作于正负30V双电源。这个电源电压,超出了uA741允许的供电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工作原理:两个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个放大器。如同两个电阻串联,仍然是个电阻一样。

Q1Q2和U3,级联之后仍然是个放大器。工作于线性状态时,要求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 “虚短”,即D1两端电压等于R1两端电压。于是通过RL的电流等于D1两端电压除以电阻R1,与RL无关,故是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实用性比较差,由电源电压为正负30V即可知:不是正经设计。

帖子中并未说明要求负载上恒定多大电流,也没有说明负载上要求能够达到多高电压。估计不必使用两个管子,只用一个MOS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实用性比较差,由电源电压为正负30V即可知:不是正经设计。 ...

我刚刚查了下,好像是±18V,我试过改用一个MOS管,但是这样的话负载电阻上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具体的工作原理以及实用性呢?』 实用性比较差,由电源电压为正负30V即可知:不是正经设计。 ...

恒定的还是nA级或者uA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定的还是nA级或者uA级电流

想要恒定nA级或者uA级电流,这样的电路基本不能用。因为小功率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的漏电流就有uA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定的还是nA级或者uA级电流

前两天也有类似的一个恒流源帖子,可能是你的师兄弟,也是要求稳定nA或者uA级电流。在那帖的回复里我告诉他:采用双电源的Howland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有类似的一个恒流源帖子,可能是你的师兄弟,也是要求稳定nA或者uA级电流。在那帖的回复里我告诉 ...

感谢感谢,那就是我,在第二个帖子里我设计了个简单的Howland电路,但是场效应管不知道怎么添加

网友C:
楼主先说说为何非要添加场效应管?作业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那就是我,在第二个帖子里我设计了个简单的Howland电路,但是场效应管不知道怎么添加

既然采用了Howland电路,输出电流又只有uA级,就不必使用场效应管了,运放直接输出即可。任何型号的运放,都可以输出1mA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那就是我,在第二个帖子里我设计了个简单的Howland电路,但是场效应管不知道怎么添加

但是,输出要求uA级电流,还要恒流稳定,运放需要使用精密运放。否则运放的温漂就足以让你的恒流源找不到北。各电阻也需要使用低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说说为何非要添加场效应管?作业指定?

是这样的,我是个学生,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老师让做一个为加速度计供电的恒流源,我们老师对这方面研究也不多,我听他的意思是说设计一个基于场效应管的恒流源,像maychang老师说的Howland恒流源我怕如果老师也没接触过到后期如果精度要求提升或者需要改动、画板子、布线啥的我自己在摸不着头绪,但如果精度设计都比场效应管恒流源简单的话,我就和老师商量商量,另辟蹊径试试也未尝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输出要求uA级电流,还要恒流稳定,运放需要使用精密运放。否则运放的温漂就足以让你的恒流源找不到 ...

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需要重点考虑运放的选择了是吧,像这种是单电源供电吧,而且现在的仿真设计用的理想运放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需要重点考虑运放的选择了是吧,像这种是单电源供电吧,而且现在的仿真设计用的理想 ...

你仿真用的是三端理想运放,那就对电源没有限制,假定是双电源,而且电源电压无穷大。

如果是五端理想运放,那么对运放的输出电压有限制,但没有失调温漂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是个学生,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老师让做一个为加速度计供电的恒流源,我们老师对这 ...

那你总该明白maychang所言的漏电流、运放有关参数等对精度的重大影响是什么意思吧?总觉得你在钻牛角尖,甚至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另辟蹊径”,也跟简单与否无关。你首先该解决的是弄懂maychang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即精度由什么决定、受哪些参数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总该明白maychang所言的漏电流、运放有关参数等对精度的重大影响是什么意思吧?总觉得你在钻牛角尖, ...

感谢指导,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网友:
《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集锦.pdf》供 LZ 参考:

电流源芯片: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voltage-reference/current-reference/products.html

加速度计芯片:

https://www.st.com/en/mems-and-sensors/e-compasses.html#product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导,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电子技术基础教科书、运放应用方面的书籍、器件手册。本站有下载栏目,资料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技术基础教科书、运放应用方面的书籍、器件手册。本站有下载栏目,资料不少。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