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i PICO】使用 PIO 获取更多 Sigma Delta ADC输入

楼主:
来自:https://forum.micropython.org/viewtopic.php?t=9839&p=55065#p55065

PRP2040上的ADC输入通道比较少,下面的方法可以为提供更多的ADC通道,每个通道需要2个引脚,2个电阻和2个电容。

两个电容的电荷由通过输入电阻R2和反馈电阻R1的电流平衡。PIO尝试将输入引脚上的电压保持在其低/高阈值之间。如果使用合适的输入电阻,则可以测量更高和更低的电压。

  • title= "pioAdcB" # by CWE
  • # Adc sigma delta type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 from rp2 import PIO, StateMachine, asm_pio
  • from time import sleep
  • maxTime=1_000_000
  • @asm_pio(sideset_init=PIO.OUT_LOW)
  • def cap_prog():
  • mov(y, osr) # OSR must be preloaded with max
  • mov(x, osr)
  • label("test_pin") #
  • jmp(pin, "is_set")
  • jmp(y_dec, "not_set") # just count it 1
  • label("not_set")
  • #nop() .side(1)
  • jmp(x_dec,"test_pin") .side(1) # 2
  • jmp("save_result")
  • label("is_set")
  • # nop() .side(0)
  • nop() # 1
  • jmp(x_dec,"test_pin") .side(0) #2
  • label("save_result")
  • mov(isr, y) #.side(0) # save result; pin low
  • push(noblock)
  • class PIOCAP:
  • def __init__(self, sm_id, outPin, inPin, max_count, count_freq):
  • self._sm = StateMachine(sm_id, cap_prog, freq=2 * count_freq, sideset_base=Pin(outPin), jmp_pin=Pin(inPin,Pin.IN))
  • # Use exec() to load max count into ISR
  • self._sm.put(max_count)
  • self._sm.exec("pull()")
  • #self._sm.exec("mov(isr, osr)")
  • self._sm.active(1)
  • self._max_count = max_count
  • def getCap(self):
  • #self._sm.exec("push()")
  • return self._sm.get()
  • cap = PIOCAP(0, 22, 17, max_count=(maxTime), count_freq=50_000_000)
  • mittel=0
  • while True:
  • onTime= maxTime-cap.getCap()
  • mittel=(9*mittel+onTime)/10
  • #print(onTime, mittel, (onTime/maxTime))
  • print(onTime, 7.309-1.4369e-5*onTime)
  • sleep(0.1)

网友:
感谢分享,最好把试验的结果也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