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10温湿度测量不准

楼主:
   目前是用了一个ATH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板子环境的温湿度,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设备刚上电串口读出来是16℃,40%湿度。然后温度会缓慢上升17.2℃,湿度缓慢下降到39%。误差相对较大,根据手册上的数据看温差应该不超过0.5℃,湿度不超过4%,这种传感器是刚上电测出来的数据最准还是上电运行测出来的数据准?个人感觉应该是刚上电的数据最准,毕竟后来带电运行相当于一直有电流在干扰传感器。

程序上是每隔2秒钟测试一次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A:
ATH10这种非标准I2C用起来总觉得别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H10这种非标准I2C用起来总觉得别扭。

为什么说是非标准IIC啊 不也是两根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非标准IIC啊 不也是两根线吗?

很久以前用过,记得不太清除了,好像不能和其它标准I2C器件一起连接到I2C上。

网友C:
长期处于稳定环境中的温湿度传感器确实可能在上电早期相对最准,但原因不是楼主说的什么有电流在干扰,而是因系统运行发热导致传感器温升所致。而之所以说这只是”可能“,那是因为一旦确实如此,则说明设计存在问题,传感器在系统内的位置选择有问题,受电路中其它热源的影响了。

正常应用的温度传感器绝大多数情况都应该是处于变化的环境中,显然通电长期运行后的测量值才应该是最准的,毕竟传感器和待测环境间存在热阻,需要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热平衡后的测量值才是准确的。

机械温湿度计即双金属温度计和毛发湿度计其实精度很差,且需要在正式测量前参照标准表进行调校后的测量数值才可信。做产品的话,楼主应该使用水银温度计作为参照,湿度计则采用基于水银温度计的干湿球式湿度计,并严格按规范操作。要求低些可用酒精温度计和基于酒精温度计的干湿球湿度计,未用前校准的机械温湿度计读数不可信。

yet

网友D: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建议上传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建议上传一下数据手册。

传感器手册已上传

网友E: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是用 “机械温湿度计” 当作标准了。

问题在于:这个 “机械温湿度计” 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是用 “机械温湿度计” ...

是的 我以为这个机械的会很精准实际准不准也没有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2-21 14:56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 ...

多数物理量,国际上都有定义和标准具。然后各国有各国根据国际标准具而生成的标准具。例如电压,中国是根据若干(记得好像是24个)标准电池电动势的平均值而定的。各省和直辖市的技术监督局(由标准局和计量局合并而成)是二级标准,各区县是三级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2-21 14:56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 ...

你使用的万用表,必定有误差等级,或者标在说明书上,或者标在表盘上。按照中国计量法,你使用的万用表应该定期到技术监督局校验的。校验合格,说明你的万用表符合说明书上的误差等级要求。该表 “准不准”,技术监督局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2-21 14:56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 ...

当然,县级的标准具,要省或者直辖市的技术监督局说了算。省和直辖市的标准具,要国家技术监督局说了算。

要判断你的ATH10测量结果准不准,需要比ATH10手册上的误差更高一个等级、而且必须是经技术监督局校验过的仪表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手册已上传

你用来做对比的温湿度计不一定准,不过你的设备在上电后温度会缓慢上升这个属于不正常现象,一个可能是因为传感器器件工作功耗过高自身产生了热量,另一种可能是你传感器的PCB布局存在问题,比如PCB没有做隔热处理,或者传感器和设备壳体的布局存在问题,比如通风不好,或者离热源效近等原因。

PCB布局手册里已经给出了一个示例图片,你可以参照这个弄,尽量让传感器下的PCB独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长期处于稳定环境中的温湿度传感器确实可能在上电早期相对最准,但原因不是楼主说的什么有电流在干扰,而是 ...

在哪复制粘贴

啰哩啰嗦的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复制粘贴 啰哩啰嗦的答非所问

那你说说到底是从哪里复制粘贴的?又哪里答非所问?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2-21 14:56 『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 你这 ...

准不准,必须用已知准的表校对后才知道。从未校对过的话,廉价机械表大概率不准,尤其是湿度计部分。双金属温度计、毛发湿度计需要定期校准后数值才有可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复制粘贴 啰哩啰嗦的答非所问

耐心看完。这并不是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