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EXTI中断输入开关OLED

楼主:
上次驱动OLED屏之后一天晚上在想,这屏要是晚上也亮着不就小夜灯了(晚上有光睡不着). 所以这次加个光敏电阻模块让他白天显示,晚上就关掉屏.光敏电阻模块经LM393后输出高低电平,触发中断输入,然后读取中断脚PA0引脚电平后置变量exti0_status 0或1.主要处理在while里处理.
/*******************************************************************************
* Function Name : EXTI0_INT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EXTI0 collec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0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时钟
//设定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为浮动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中断参数设置
/* GPIOA ----> EXTI_Line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上升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先初始化一下引脚,中断模式,中断优先级.
然后是中断响应
/*******************************************************************************
* Function Name : EXTI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I0 Handler.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根据引脚电平设置exti0_status变量值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Bit_SET)
{
exti0_status = 1;
}else
{
exti0_status = 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除标志 */
}
}
main中编写代码如下
while(1)
{
if(exti0_status == 0)
{
OLED_DisPlay_On(); //开启OLED
uint16_t Vrl = 3.3f * ADC_Value / 4095.f;
uint16_t Vrl_t = ((3.3f * ADC_Value / 4095.f)*1000-Vrl);
OLED_ShowNum(48,16,Vrl,1,24);
OLED_ShowChar(62,16,'.',24);//.
OLED_ShowNum(74,16,Vrl_t,3,24);
OLED_Refresh();
Delay_Ms(50);
}else
OLED_DisPlay_Off(); //关闭OLED
烧录进去后可以看到图一开灯OLED亮起,图二关灯OLED关闭.
夜深了,追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