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三色LED

楼主:
话说有贵人相助,找到了UBUNTU的登录密码,别提心情有多喜悦,拨云见日,接着我的折腾之旅!

接下来按照文档里的步骤来做,发现文档里提到的路径跟实际路径有些偏差

由于之前往开发板上烧录35T内核是写到了内存里,并没有写到FLASH里,因此断电内核会丢失。为了一劳永逸,要将.MCS文件写入flash。

35T的工程文件中并没有.mcs文件,这就得自己生成了。生成.mcs文件需要用到vivado的命令行才行。

vivado下生成mcs文件步骤

1、打开Open Hardware Manager

2、 Tools ->Auto Connect

3、TCL输入: write_cfgmem -format MCS -size 128 -interface SPIx4 -loadbit "up 0x0 xxx.bit" xxx.mcs

4、Add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5、memory 型号,OK

6、选择mcs,OK

在这里,将第三步的XXX替换为自己的.bit和.mcs文件名即可。

接下来就要烧写mcs文件了:

烧写成功,板子是这个样子滴:

此时已经有个软核在FPGA芯片里啦,神奇吧,而且下次上电还有哦,接着就可以把这个FPGA芯片当作RISC-V核的CPU来进行二次开发了,一个新的生(ruan)命(he)就此诞生。

接着打开linux虚拟机:

在/Desktop/fengniao/e200_opensource/Perf-V-e-sdk下打开终端,使用make命令编译三色led 代码demo_gpio

make software PROGRAM=demo_gpio BOARD=Perf-V-creative-board

接着用如下命令烧录,烧录之前注意要将下载线连到USER JTAG接口,而且不要忘了让虚拟机连接开发板

make upload PROGRAM=demo_gpio BOARD=Perf-V-creative-board

红绿蓝三色

网友A:
这款FPGA必须要使用UBUNT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FPGA必须要使用UBUNTU吗?

这款FPGA可以用自己在VIVADO IDE下开发硬件代码运行。此外,厂家开发了蜂鸟软核,这个软核在UBUNTU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