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D500输出高位有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
使用的是ADC08D500芯片,输入的是1MHz,600mV-Vpp的正玄波,输出的四路八位数字信号,每一位都是差分输出,差分信号间也有100R的电阻,但是输出波形中有明显满幅值毛刺,而且毛刺也是差分的,具体的波形如图,求助各位这方面经验比较多的大神帮忙!

网友:
贴一个TOP图出来比较好,必要的话这块PCB的走线也最好提供一下,不然这样空口说都不知所云

网友:
建议同时观察一下电源噪声。对于ADC输出的数字信号,其实无所谓什么毛刺,只要毛刺不至于影响到逻辑状态就不必关心。差分输出的ADC一般多用于远传数据,有长线存在的话,自然也容易耦合电磁干扰,但同样只要未影响到逻辑状态,无所谓。